存储器与寄存器的概念及映射关系

楼主(2016-08-20):
(无正文)

楼主:
从基本概念来看,
寄存器:是CPU的内部设施,读写速度最快,内存阶层中的最顶端,存储内容断电即失。

楼主:
储存器:储存器具有**功能,用来保存信息,如数据,指令和运算结果 分为内存与外存。

网友A:
从功能划分来看:寄存器不是存储器(内存),存储器是指通用的RAM,寄存器则是有专门用途的RAM。

网友B:
同时位置(硬件上)与通用的RAM(存储器)不在一起

网友C:
存储器映射,就是把存储器的地址给寄存器用,你要找这个寄存器,就用这个存储器地址,然后单片机会帮你”映射“到你想找的寄存器。

网友D:
物理上这个寄存器不属于内存(memory),但在逻辑地址上它属于内存

楼主:
这样做的好处?

网友E:
应该是能够用要使用访问内存的指令访问寄存器,使操作方式多样话

楼主:
哦,同时整个存储系统的地址也相对统一。

网友A:
尤其是外扩存储器的映射  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F:
存储器的比寄存器要打多了的

网友G:
两者不是一个级别的概念。存储器是存储数据的,寄存器相当于一个状态,地址什么的都是固定的。

网友F:
寄存器只是存储器的组成的非常小的一个单元的

网友H:
这个还是需要好好地区分应用的场合的

网友I:
这昂着的映射关系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