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发送没有接受

楼主(2016-08-20):
由于设计需要,对F28m35的CAN进行学习,并进行了相关的测试,在内部回环测试模式的时候发送和接收数据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外部测试的时候,就只有发送没有接受

楼主:
内部回环测试的时候就就是按照TI里面的CAN的例程测试的,没有问题。外部回环测试,是自己编的程序,调试啥的都没有出现错误,就是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发送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B:
外部的设置?

楼主:
没有问题。我外部的设置是:用CAN0发送,CAN1接收。硬件的链接就是把CAN0口的TX和RX和CAN1口的TX和RX相连接。这样的连接有问题没?

网友C:
必须添加收发器

网友C:
这个我还真遇到过,不过不是F28M35。我的这个问题出在例程中初始化CAN管脚的那条语句,那两条语句执行后寄存器的值没有变。

网友D:
解决方法是在那两条语句前加几个NOP就可以了!

网友E:
必须接上驱动器,每次发送完成,需要有一个比特应答位的确认信号

网友F:
那这个就看下具体的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G:
这个还是看下你在发送后吧寄存器的状态及时切换到接收没?

网友H:
在那两条语句前加几个NOP就可以了!

怎么讲,nop是空指令啊

网友I:
楼上几位的建议很对的,软件设计上多检查下的

网友J:
这就看看你的can共地了吗

网友J:
线路的连接不是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