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开关管发热很严重

楼主(2016-08-20):
利用TL494作为开关电源的输出控制,如果空载的话输出正常,但是一旦接负载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发热问题,已经调整过死区时间和振荡频率,几乎没有作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才能避免这个发热的问题。

网友A:
输出电压是否下降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是否下降过大

空载正常,带负载会下降1/3,变压器不热,但是开关管发热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外接三极管了,除非你降低工作电压。

开光管是通过三极管驱动的,不管电压多少,都是一样,输出效率只有50%

网友C:
1、开关的状态有必要确认,是否是完全打开和关闭,开关频率过高导致开关不完全,内阻的增加是成倍的增加。发热是必然的。
2、负载大对于功率器件发热是不可避免的扇热器件必须要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载正常,带负载会下降1/3,变压器不热,但是开关管发热很严重

是否是开关管功率选择较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