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提供一个方案实现

楼主(2016-08-20):
本人正在进行一套方案设计,就是检测一个28v电压,精度要求在0.1v,一般电路设计误差比较大,也没有直接使用的芯片可用,不知那位高人可以提供一个方案实现。

网友A:
用ad芯片采集

网友A:
28v的电压可以考虑用电阻分压,用10-12bit的adc芯片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使用运放缩小电压,然后使用msp430自带的AD采样就行

网友A:
嗯,分辨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C:
十位的 ADC 足够了,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 甚至都不用运放. 电阻分压滤波就可以送 ADC 了

网友D:
通过ADC采样   相对精度会比较高一点   这个方案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B:
通过ADC采样芯片  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这一块  还是需要多花时间去琢磨的    不知道大家的意思如何    ADC采样  这一块   感觉还是侧重点是模电这一块

网友E:
到TI官网上找相对应的芯片   主要是高精度采样芯片   这样实现起来比较靠谱   楼主

网友F:
那就采用一个宽范围的ad的进行信号采集,或者直接将信号等比例降低 进行采集的

网友G:
检测28V的电压的。有呢么大的参考电压么

网友H:
那就将这个28V的信号按一定的比例缩小到5V以内在进行采集的

网友H:
不过这样也有个问题的就是需要精度非常高的AD才可以的

网友I: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的,都是有利有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