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双极输出极性

楼主(2016-08-20):
DAC本身仅由一个单DAC 5V电源来供电。LT6011运算放大器B采用DAC的内部精准电阻器R1和R2来使5V基准反相,这样便为DAC提供了一个负基准。从而实现了双极输出极性。

网友A:
运算放大器A负责提供I至V转换,并且对最终输出电压进行缓冲。

网友B:
I至V转换器功能电路所要求的精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DAC输出电阻器网络与编码的高相关性是十分明显,所以,运算放大器所承受的噪声增益也与编码相关。

网友C:
对,在该功能电路中采用不精准的运算放大器有可能使其输入误差的放大与编码的关系出现一些混乱。

网友D:
单值规格对多参数现象的有限用途会随着模拟域中的某些规律性而增加,高速转换器也不例外(参考文献 A)。有些 OEM 设计商需要规格有保证、价格有竞争力的部件,而有些热心支持客户的转换器制造商所做的参数测试已经占了 IC 的出厂总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对于这些设计商和制造商,这个问题有些自相矛盾。例如,时钟速率、输入频率和工作温度是影响转换器性能的三个参数。从这个角度而言,单值 ENOB(有效比特数)规格尽管由于简单而具有吸引力,但包含的信息不太可能像你希望的那样多,除非限定信号和工作条件的各项标准强有力地指导你的应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单值悖论的理解,大伙一起学习

网友F:
采用DAC的内部精准电阻器R1和R2来使5V基准反相

详细说一下,怎么做的,什么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I至V转换器功能电路所要求的精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DAC输出电阻器网络与编码的高相关性是十分明显,所以, ...

我这方面了解的不够的

网友H:
基准电压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I:
提供有负基准的可以参考着采集负电压的,不过一般不建议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