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求单片机加密方法

楼主(2016-08-20):
价格:1 元
求单片机加密方法,最好是软件加密,不限单片机,烧引脚,擦坏EEPROM等物理破坏的方法不要。有的请加QQ:928985894。费用详谈。限深圳的,可以当面谈,谢谢!

网友A(2016-09-23):
用2片FLASH MCU,互相通信,当没有成功通信时,不起动自毁程序;
当有一次成功通信后,做上标记;
当再次出现不能通信时,起动自毁程序。
如果你还不放心,那就加上一片ATMEL的204加密芯片;
如果你还不放心,那就加上第三片FLASH MCU。
第3片MCU除了监测**之外,还能监测复位电路,主MCU是否正常运行。
如果主MCU不能正常运行时,给其加上高电压,击穿主MCU,防**。

网友B(2017-01-22):
引用 网友A:
用2片FLASH MCU,互相通信,当没有成功通信时,不起动自毁程序;
当有一次成功通信后,做上标记;
当再次 ...

用2片FLASH MCU,互相通信,当没有成功通信时,不起动自毁程序;

当没有成功通信时,不启动自毁程序?启动还是不启动?我正打算按照你思路做呢?

网友C:
把板子断电了,如何自毁?

网友C:
MCU上电,通信不成功,调用IAP 擦除函数自毁?

网友D:
不知您想加密到何种程度?
我倒是有当年做山寨手机时单片机的加密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2片FLASH MCU,互相通信,当没有成功通信时,不起动自毁程序;

当没有成功通信时,不启动自毁程序?启 ...
这是一个序列,按这个序列完成了,就能加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断电了,如何自毁?

断电了,怎么读程序啊?不能读,就不能**了。

网友E:
单片机边上放个拉火管外加1千克TNT,开盖就炸

网友F(2017-03-12):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边上放个拉火管外加1千克TNT,开盖就炸

这个有点像电影情节

网友F:
楼主,我在深圳,我做过encrypted bootloader.
单片机预先烧好encrypted bootloader,
电脑端小工具将应用程序的hex转化为bin. 再对bin加密, 然后传送加密好的bin给单片机。
单片机的encrypted bootloader接收加密过的bin数据,解密,并完成烧写。

目前这个encrypted bootloader只在PIC单片机上用过。

网友G(2017-05-11):
深圳市鼎恒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专业的加密芯片服务,为广大电子设计行业的朋友提供固件保护,防抄板,数据加密等服务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司  可以免费提供样品及技术支持
雷先生  电话:18566698119   QQ:3494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