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问题

楼主(2016-08-20):
pc, vi, TI, lidar, IO
报错VIDIOC_CROPCAP error 22, Invalid argument,可是CROPCAP这段程序我是用的TI的官方文件里的程序啊,不理解为何还会有错误

楼主:
int fd_init()
{
    fd = open("/dev/video0", O_RDWR);
        if(fd == -1)  { error_exit("capture device"); }
    else          { printf("******************** Open capture devive success ********************\n");}

    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

    if(ioctl(fd,VIDIOC_QUERYCAP,&cap)==-1)  { error_exit("VIOIOV_QUERYCAP"); }

        printf("*********************** Capability Informations *************************\n");
    printf(" driver: %s\n", cap.driver);
    printf(" card: %s\n", cap.card);
    printf(" bus_info: %s\n", cap.bus_info);
    printf(" version: %u.%u.%u\n", (cap.version >> 16) & 0xFF,(cap.version >> 8) & 0xFF,cap.version & 0xFF);
    printf(" capabilities: %08x\n", cap.capabilities);

    if (!(cap.capabilities & V4L2_CAP_VIDEO_CAPTURE))
    {
        printf("******************* Device is no video capture device *********************\n");
        return -1;
    }

        struct v4l2_input input;

        CLEAR(input);
        if (-1 == ioctl (fd, VIDIOC_G_INPUT, &input.index))   { error_exit ("VIDIOC_G_INPUT");}
        if (-1 == ioctl (fd,VIDIOC_ENUMINPUT, &input))         { error_exit ("VIDIOC_ENUMINPUT");}

        printf("************************ Input information ************************\n");
        printf (" inputname: %s\n", input.name);
        switch (input.type) {
                                                  case V4L2_INPUT_TYPE_TUNER:           printf(" V4L2_INPUT_TYPE_TUNER\n");
                              case V4L2_INPUT_TYPE_CAMERA:           printf(" V4L2_INPUT_TYPE_CAMERA\n");
                                                }
        printf (" status: %0x\n", input.status);

        struct v4l2_fmtdesc fmtdesc;

        CLEAR(fmtdesc);
        fmtdesc.index = 0;
        fmtdesc.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printf("********************* Support Format Informations **********************\n");
        while ((ret = ioctl(fd, VIDIOC_ENUM_FMT, &fmtdesc)) == 0)
              {
                        fmtdesc.index++;
                        printf(" pixelformat ''%c%c%c%c'', description ''%s''\n",
                                          fmtdesc.pixelformat & 0xFF, (fmtdesc.pixelformat >> 8) & 0xFF, (fmtdesc.pixelformat >> 16) & 0xFF,
                                          (fmtdesc.pixelformat >> 24) & 0xFF, fmtdesc.description);
              }

        struct v4l2_cropcap cropcap;
        struct v4l2_crop crop;

        CLEAR(cropcap);
        cropcap.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f (-1 == ioctl (fd, VIDIOC_CROPCAP, &cropcap)) { error_exit("VIDIOC_CROPCAP"); }
        CLEAR(crop);
        crop.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crop.c = cropcap.defrect;
        if (-1 == ioctl (fd, VIDIOC_S_CROP, &crop) && errno != EINVAL) { error_exit("VIDIOC_S_CR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