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等组件

楼主(2016-08-20):
PSoC Creator中没有电阻、电容等组件吗?

楼主:
为什么找不到呢??

网友A:
你想干什么呢

楼主:
我是想把一个电压信号通过分压的方式减小~~~

网友B:
PSoC Creator 里面有常用的无源/有源器件,但是这些器件只是为了用户能更好的了解 TopDesign 中原理图是如何连接外部电路的,方便他人了解你的设计。

网友C:
嗯,这些器件只是一些符号而已,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网友D:
是的,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符号在 PSoC 里面搭建自己的电路。

网友E:
好样没有芯片能高级到这种程度吧。

网友F:
做分压的话推荐使用 PSoC 里面的 Opamp 组件加外部反馈电路来搭建一个增益小于1的PGA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