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电炖锅,进水不能工作,拆拆拆!

楼主(2016-08-20):
     这个电炖锅是去年买的,九阳的,之前买过两台这牌子的豆浆机,所以对这个品牌感觉还OK....没想到这次的炖锅竟然进水两次都无法工作了。。当然都被我拆开电吹风吹一吹就可以工作了。。。刚好有这个活动,我就再拆一次。大家一起看看。**统一把图片说明文字放在图片下面:
        *刚又看了一下活动说要中自己的手写ID,,这个嘛,比较难。都拍好了。。我补一张吧!

        *底部的说明标签上虽然有特别说明不能浸入水中,但是使用中虽然没有浸入水中,可能擦洗或者加水的时候还是进水了,所以做了产品设计来说这就是缺陷。

        *因为已经拆开修过两回了,这次很顺利,从控制面板下面的螺丝拆掉,向上一撬就开了。

        *之前没注意看,今天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个焊接面还是有一层防潮漆的,但是效果的确不行,也有可能是零件面的水渗过来了吧。
        =功能分析=整个控制板做得很简洁,就一个IC,是HT46R066B,把液晶显示,按键,LED灯,蜂鸣器输出控制都做了。。很不错,应该是合泰的带LCD驱动型的一款单片机。从百度查了一下,果然如此!台系的这类单片机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按键正面:液晶显示*1,蜂鸣器*1,按键*4,LED*3,电容*1,其他电阻在底面贴片了,很干净,呵呵。
       =功能分析=右上面的两个插头,一个是两PIN的是热感应器,三线的是5V,GND,OUT...这个OUT,,去哪了?继续看........

        *拆掉底下的6个螺丝,看到了一个主电路板,这里有一个小的开关电源把AC220V转换成DC12V,再能一个5V稳压二极管给单片机供电5V,做得还算正规,有些小产品可能直接阻容降压实现了。以及加热执行元件,大功率强电都在这。
         =功能分析=开关电源有加了安规电容,压敏电阻,保险丝,电容及变压器都有打胶固定,安规方面做得可以哦,加热控制也有加光藕隔离。开关电源IC: JYBL-02   可控硅:BTA08600C   光藕:EL3063.

        *电路板底面,设计得不错,应该做得比我好,呵呵,要学习学习。可能是过CCC认证的安全间距要求,强电部分都有切板隔开,这个板的背面同样有加了防潮漆。PS:对于防潮漆在防水方面还是不够的。但是很奇怪电磁炉里也一样只加了这个防潮漆在做饭菜的厨房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3-5年。呵呵。

        *显示介面只有一个时间而已,感觉很简单。

        *加热直接与与壳体塑料结合。加热开炖。。。

        *重新安装回去了。
          =总结=说说可以改进的:这个插头线是不可拆的,很不方便,另外这个壳体本身就是装水加热的这就是最大问题。应该改成像电饭煲那样。再加一个锅来装水加热,这个外壳就可以完成不接触到水,当然就不会再出现进水,功能失效的问题。
         九阳还是不太让人放心。这个产品虽然外观上做了设计是椭圆型的,功能上也可以单大锅,双小锅比较新颖特别,但是在盖锅盖时还真有点不方便哦。

网友A:
现在什么都朝向智能化了

网友B:
没看见功率加热部分怎么处理的,控制板做的比电源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功率加热部分怎么处理的,控制板做的比电源板好

直接单片机输出经过光藕给可控硅。

网友C:
直接单片机输出经过光藕给可控硅的原理能否画出来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单片机输出经过光藕给可控硅的原理能否画出来啊谢谢

不是吧。。要我画出来,我已经安装回去了。。呵呵
看图来画的话。。就是控制板的单片机输出线经过串联的R9(510欧)给光耦(EL3063)再出来就接了可控硅(BTA08 600C)控制加热开关。。。就这样啦!

网友D:
赞一个,我就没有自己拆过电器

网友E:
电饭煲之类的功率加热部分是用可控硅控制的吗?为何我用电饭煲煮干饭的时候,在煮的时候,总会隔一会儿听到电话煲里"咯"的一声,一会又这样。猜想是温控在时断时连地加热,具体怎么动作的还怎么搞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饭煲之类的功率加热部分是用可控硅控制的吗?为何我用电饭煲煮干饭的时候,在煮的时候,总会隔一会儿听到 ...

你那是古代就在用的磁钢开关。不需要可控硅和MCU。

网友F:
锅是塑料么?那也太不卫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锅是塑料么?那也太不卫生了吧?

这个外锅是加水进去加热,,里面有紫砂锅,紫砂锅有三个。一个大的,两个小的。。可以换着用。。
隔水炖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那是古代就在用的磁钢开关。不需要可控硅和MCU。

哦。原来是这种开关,但我买的电饭煲也是和你这个类似的智能型的啊,也有LCD显示屏。。。

网友G:
那个板上的黄胶是什么胶?

网友H:
xdd 看来是信多达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xdd 看来是信多达造的了。

信多达?在哪?看来是行业内的人啊!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原来是这种开关,但我买的电饭煲也是和你这个类似的智能型的啊,也有LCD显示屏。。。 ...

那就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原来是这种开关,但我买的电饭煲也是和你这个类似的智能型的啊,也有LCD显示屏。。。 ...

也许是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信多达?在哪?看来是行业内的人啊!呵呵

杭州萧山江东开发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杭州萧山江东开发区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呵呵。。这个产品的产地的确是在杭州

网友I:
都是单面板,挺省的

网友J:
我就拆过一个燃气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是单面板,挺省的

成本控制是必须的。。呵呵

网友K:
楼主可以的,点个赞

网友L:
有电路原理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电路原理图就好了

呵呵。。有当然最好 。但是基本主功能IC都有。。
展开一下。。就差不多了
电源,按键,显示,加热控制,一个8位单片机就能做好。

网友M:
拆解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N:
你这是拆机专业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是拆机专业户啊。。。

拆也是很好的学习方式。。哈哈。
以前拆都只为了修。。现在的拆,转变一下观念,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

网友N:
真有钱。。。你可以申请试用的产品来拆,他们应该很乐意提供的

网友O:
我也拆个一个

网友P:
这种贴片 和插件在两面的板子怎么焊接的,波峰焊是没法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贴片 和插件在两面的板子怎么焊接的,波峰焊是没法焊的

当然可以,这种产品已经很普遍的了...直接过波峰焊
先在贴片零件的中间点上红胶,然后把零件放上去...贴牢(这种胶是专用在这种双面贴片的,要加热固化)
再把插件的零件插好..再过波峰焊就可以了...贴片也是在波峰焊里一起上锡的

网友P:
哦。红胶工艺,我看他的电阻,电容好像没用红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