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和USART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08-20):
我看STF1的选型手册,上面这么介绍USART+UART 3+2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一个比另一个多了个S,应该是前者包括后者吧。

楼主(2017-04-25):
USART是全功能的串口,带同步功能,后者是简易串口。

网友B:
含S的,有时钟输出,可以作为SPI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