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 液晶时钟的解析

楼主(2016-08-20):
当年单位筹备年会,会后做为纪念参加服务的人员都领了一份纪念品。由于平时做事不够张扬,自己竟被遗忘了,后来给了个它算是完事。乍一看还那么回事,其正反面如图1。开始没用多久就不行了,先是短笔画,拍拍好一阵;再后来就彻底看不见影了。
所以现在它前脸的三个小按键已不知去向了;背面的电池盖也行踪难觅了。

要解析该液晶时钟并不算难,图2中的小十字螺丝刀就可以搞定,拿去电池盒中的电池,再拧开背面的5个小螺丝就可以分开前后两部分而呈现出图3的样子。可以发现该时钟的主要部件有三大块,即液晶屏(用于显示时间值)、电路板(用于计时处理)、蜂鸣片(用于定时提示,已遗失。)

为了便于前后两部分的连接与固定,其实在前部还存在一个连接层,如图4所示。
根据图5的内部电路连接,我们不难分析出它的大致工作原理,即通过集成封装的计时处理单元来进行统一的管控,其功能包括:
1)校正计时器
2)设置闹钟时间
在时间设置与校正时要用到右侧的按键触板,3个键的作用是:
1)数值增1
2)数值减1
3)确认键
在键入时间数值时,它是按内部设置的固定模式,以时、分、秒来分段输入的。
在显示时间值时,是由图5的笔端式液晶屏来输出的。按笔端式液晶屏的工作方式,应该是分为笔端、位置控制和时钟信号组成的,由于没有见到液晶的具体型号,所以很难确定出具体的引脚功能。也为它的再利用造成了不便。
那么除了电路板上的核心处理器件外,还有什么元件呢?
从图7可以看出,它上面有两个图片电容(估计是辅助起振的),一个三极管(用于驱动蜂鸣器)、一个电阻(用于提供偏置电流)及一个电解电容(用于缓冲电压变化)。
至此,该拆解过程就告已结束了,如果你对其感兴趣,也不妨由板上的ETR506v1”的字样去做深层次的探究。

网友A:
不错 至少讲解的较为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至少讲解的较为详细

就是简单了点,没法太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