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ADS POWER LOGIC修改电阻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6-08-20):
用POWER LOGIC画原理图时有时要修改电阻或者电容的封装,如果单个修改那是非常耗时。统一修改后你的元件参数全部变为你选的这个元件的参数了,非常郁闷。不知有没同仁遇到同样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没有办法,只有在画原理图时就定好封装哦。尤其是电阻电容这些规模庞大的器件,画好了图再改封装的话就是很恼火的事情了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