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409红外光源驱动电路

楼主:
声明:未经同意,不得以个人名义发出。
LM3409是一款大电流的LED驱动器,在一些工业设计中,会采用一些大电流的LED光源,并控制其开断,而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足,所以需要一款驱动器,对电流进行放大,并驱动。
本文中,做的主要设计是可以通过控制PWM的输出达到调节红外光源的亮度。

楼主(2016-08-20):
在上面这些参数中,频率、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可以根据设计需求更改
基本差不多了,下面是PCB布局:

楼主:
个人觉得上面这些地方并没什么可说的,重点在于硬件电路的调试,在调试的过程中,只接了一个红外LED,但发现这个红外LED无**常工作,发光的强度太 小,一开始在找问题的时候,以为是MOS管的输出不够,换了MOS管之后还是不好用,因此,重新查找原理图之后发现,芯片的输出端接的是多个LED,并不 是只有一个LED。因此,在需要做单光源驱动时,需要串联一个功率较大的电阻,电阻的阻值根据实际设计需求来;在做多光源驱动时,可以将多个LED串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