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网络摄像机(无线摇头机)

楼主(2016-08-20):
网络摄像机(无线摇头机)拆解

    ---------- 论坛ID: kkfjenui

       WIFI无线摄像机(简称摇头机)是一款通过手机APP远程观看视频的安防监控设备。现已大范围的使用在家庭、商铺、餐厅、教学等等的监控防盗上。现在我们就来拆解一款可以无线连接、远程察看的摇头机。

一、一套摇头机通常包括:主机、电源、支架、配件及说明书

二、然后,我们再来好好看看摇头机长什么样子?摇头机的前、后、左、右。

三、现在由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个任性拆!
      底座部分:
1、先去掉底部4个防滑垫,卸下4颗螺丝钉,露出主板。

2、把固定主板的2颗螺丝拆下,然后再把主轴2颗螺丝拆下,准备设备分离

3、螺丝拆下后,再把各信号线、电源线拔下来,底座与摇头部分就分离了。

4.底座上的WIFI天线与主板是焊在一起的,如果没必要不要分离。
  .
5、主板正面及反面:此时,可以看到主板上用的什么主芯片及各模块使用的芯片、元件。
(主板主要芯片使用:HI3518、ULN2803、 RTL8201f、

摇头模块及镜头板:
1、将摇头模块的两颗螺丝拆下后,镜头模块与电机旋转模块分离。

2、将摇头模块两侧的4颗螺丝拆下后,摇头模块即可分解。

3、将镜头模块的4颗螺丝拆下,即可分离出红外灯板与镜头板。

4、镜头板又分纯镜头和镜头主板
镜头板关系到图像的清晰度,一般摇头机都是使用3.8MM的镜头。用户也可以根据使用环境来选择2.8MM、6MM、12MM。
纯镜头(里面还要分滤光片和镜片),一般用户尽量不要用手直接触摸镜头上的琉璃片。

5、红外灯板及马达:
红外灯板由8颗LED灯和1个光敏电阻组成,LED灯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夜间图像的质量。 光敏电阻如果出现问题,那么LED灯就不会被开启,那么晚上如果没有灯光的话,摄像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摇头机的2个马达(W-24BYJ-DC/5V)用来使用摇头机进行上、下、左、右旋转。如果哪天摇头机不能旋转了,一般都是因为马达故障或者是齿轮磨损了。
8欧1W喇叭1个 用来实现对讲时播放声音

四、本摇头机采用了海思方案
1、HI3518:(Hi3518C集成新一代ISP,优化后的编码前图像处理算法和新一代H.264编码器。Hi3518C硬件支持镜头几何校正,可以满足更大范围的无畸变室内监控应用)

2、ULN2803(用来驱动直流电机,ULN2803可提供8路输出,每路能提供500mA电流)

3、 RTL8201f管脚定义

网友A:
还没拆呢?!

网友B:
包修自鸣钟,拆开喉勿咙--宁波老话,哈哈
蛮好动希,拆其作沙.(用宁波音调读)

网友C:
不错哦。图片很清晰。
是两个都步进电机吧?用一个ULN2803刚好用完。。呵呵
只一个主芯片。。。现在网络摄像机集成得这么好用了

网友D:
楼主 用的usb接口的wifi 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用的usb接口的wifi 模块?

是USB接口的WIFI模块,但这款摄像机是直接焊上去的,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为MPU。。。。。

海思3518

网友D:
我也拆过n台

网友F:
多少像素?sensor是哪家的?

网友G:
摄像头能不能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D(2016-09-22):
早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