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速度高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21):
以下是我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
1. 运放的速度越高,输出信号随输入信号变化的延迟越小,也就是相位差越小
2. 运放的速度是不是对应着信号的压摆率(SR),速度越高,压摆率越高。
3. 运放的速度是不是也对应着信号的带宽,速度越高,带宽一般也越高。
4. 运放的速度是不是主要跟运放内放电管的极间电容和其他电路布局引起的等效电容有关,电容越大,速度越慢

网友A:
粗略可以这么认为。

运放内好像没有什么“放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可以这么认为。

我想说 “放大管”,就是bjt和mos管,不知有这个简称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说 “放大管”,就是bjt和mos管,不知有这个简称没

可以称之为“放大管”。

网友B:
基本都对

第四条:版图设计是最重要的

网友C:
放大电路只有2个指标,一个是开环增益,另一个就是穿越频率。

两者越大越好。

速度问题,显然是本大师的高速高精度中的高速的概念。

这就是带宽的问题,也就是穿越频率的问题,通常穿越频率越大则速度越快。

当然对于GBW来说则是必然的。

开环增益对应的就是稳态误差,无论DC的还是交流的。

而带宽则代表了输出相应的速度,包括设定值变化的跟踪速度,和克服扰动的速度。

速度就是带宽的意思。

就像一个人。

只管埋头开车,而不是抬头望路一样。

抬头望路就是增益,而埋头开车就是带宽。

网友D:
大小信号不分,自己说着说着,也迷糊了。

H大师又有发帖的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