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解决正激续流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6-08-21):
现在要做一个正激同步电路,用元件搭的,但在时序好像重叠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A:
正激续流的驱动不是取自变压器的话,要加一点延时

网友B:
能看一下你的电路吗?

网友C:
您好!
     建议选用专业厂家的电源方案,从EMC设计、可靠性、批量化生产都有一定优势。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时序怎么的

网友E:
时序怎么产生的

网友E:
金升阳的模块电源试试看。

网友F:
楼主这是准备用在哪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金升阳的模块电源试试看。

模块电源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

网友G:
时序是怎么重叠?

网友G:
能看一下你的时序图片吗?

网友H:
时序怎么重叠的?

网友H:
你的时序信号怎么产生的?

网友G:
上传电路看一下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G:
时序重叠是不是时钟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