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推荐一款高速反相器?

楼主(2016-08-21):
(无正文)

网友A:
1mS?
1uS?
1nS?
1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S?
1uS?
1nS?

ns

网友B:
还是直接说出要处理什么信号吧,10nS与100nS都是ns级别,普通的反相器都是10nS左右的群延时.

楼主:
将驱动MOS管的信号反相。电源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驱动MOS管的信号反相。电源用的。

那普通的10nS群延时的反相器就能满足了,MOS驱动器的延时时间一般是20ns左右。
不过MOS驱动芯片有直接反相输出的,驱动信号不需要做反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普通的10nS群延时的反相器就能满足了,MOS驱动器的延时时间一般是20ns左右。
不过MOS驱动芯片有直接反 ...

你好,我现在正在做同步boost,现在的IR2104芯片输入端的信号直接驱动上管,下管是反相与输入端的,这样的话就不好弄了。所以我需要先反相输入。同步boost的芯片比较难找,找到也很难买到。情况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普通的10nS群延时的反相器就能满足了,MOS驱动器的延时时间一般是20ns左右。
不过MOS驱动芯片有直接反 ...

同时,请问一下CD40xx系列的反相器速度是否满足?

网友A:
IR2104直接接你的PWM不就可以么?

网友A: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反相。。。。。。。

IR2104上管驱动信号同相于输入,下管反相于输入,适合Buck降压,我现在要用这款芯片做Boost,需要的驱动信号是下管同相与输入端。这样的话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2104上管驱动信号同相于输入,下管反相于输入,适合Buck降压,我现在要用这款芯片做Boost,需要的驱动 ...

半桥结构是双向的。
你在“BUCK”的输出给予电源供应,原来的“输入”完全可以变成升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时,请问一下CD40xx系列的反相器速度是否满足?

SN74AHC1G04、SGM7SZ04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桥结构是双向的。
你在“BUCK”的输出给予电源供应,原来的“输入”完全可以变成升压输出。 ...

但是,这样做的话,占空比就得倒着走了。到时候又得改别的地方。

网友C:
瞎搞!除非一直CC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瞎搞!除非一直CCM

用半桥做,就会一直CCM。。。。。虽然电流可能会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搞!除非一直CCM

正是想让它工作在C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