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从一个反馈分析所能看到的....

楼主(2016-08-21):
先上图:

这图包括了正负反馈两种情况,这在下帖中已有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2172-1-1.html

楼主:
那么,这里的正负反馈是如何看到的呢?

直接给式子:

看到那个反馈系数 F 了吗? 如果看清楚了,那么所谓的正负反馈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分析,但居然有人给出这个东西:

认为那是个反相比例放大器?!

然后,T=(-K)(-R2/R1)?!

还说什么T>1和T<1什么的,显然是把(理想)运放当零泛器了!

网友A:
环路分析,是电子工作者的说法。

自控原理中,没有环路的说法。

一切自控中的理论方法,对于模拟电路来说,都是不可实现的。

模拟电路只有理想情况下,可以使用自控的方法。

但未必都知道这个理想条件是什么。

对于自控原理教科书来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但模拟电路想“自然而然”,困难重重,但肯定不是什么人都知道这个困难是什么。

环路分析,在理想情况下可以进行。

而这几乎就是自控的方法了。

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运放类的电路的分析,都必须按照本大师的教导进行,否则你们必定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

至于你1楼的电路,也必须按照本大师的方法进行,如果不是,那么无法得到正确结论。

这是与自控方法唯一吻合的方法,所谓的环路反馈系数之类的东西,并不重要,得到任何运放电路的开环传递函数才是唯一重要和正确的做法。

网友A:
需要指出的就是,那个框图中的+号,不是随便使用的。

因为这个+号代表了理想情况,对于运放电路来说,这根本不存在。

需要老老实实地按照本大师的方法进行,才能得到正确的+号的结果。

网友A:
按照本大师的方法计算运放电路的传递函数,是必须的功课。

如果你理解的本大师的方法,那么反馈在+或-都没有问题,都是十足的反馈,是正还是负反馈,由电路参数决定。

你这个+反馈的电路,被本大师命名为电压并联反馈,肯定没有问题。

而所谓的环路的传递函数由本大师的方法决定。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反馈系数F,并不能决定这个电路是否正反馈。

而是由传递函数的分母决定的。

所以,你的说法,与教科书之类的如出一辙,算顾不上正确概念。

网友B:
使用A/F分析电路的,要么电路很简单,要么分析者是初学者!该道理阐述过10多遍了,不提!

尤其是此电路,使用反馈因子,更是糊涂,大家注意到只要下面云放+端不吸收电流,两电阻构成分压电路,不管云放工作于各种状态,分压比F总是成立的!
换句话说,F不能揭示任何信息!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A/F分析电路的,要么电路很简单,要么分析者是初学者!该道理阐述过10多遍了,不提!

尤其是此电路, ...

如果运放内部看成一个增益放大器,没有零极点(或是零极点很高),外部F就决定了整个电路的运行状况,你说的情况跟LZ的不是一回事,LZ指的反馈回路的正负反馈性质,跟器件内部没有关糸,说到是否稳定与发散,不是外部反馈能决定,要加上运放的内部零极点。还是用环路增益来说明整体电路的性质来得精确。说明整体电路的稳定状况有必要用环路增益,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用外部反馈来体现整体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运放内部看成一个增益放大器,没有零极点(或是零极点很高),外部F就决定了整个电路的运行状况,你说 ...

好在第一句用了"如果"二字!

就跟大学物理说到弹簧阵子,总是说"如果"弹簧质量为零,如果没有这个如果,问题难度立马上升几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