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os管串联能实现分压么

楼主(2016-08-21):
使用两个同型号的mos管串联,加上同样大小的VGS,想问一下这样的话两个管子的VDS是一样大的么?
电路上加了一个加法器,实现两个管子相同的VGS

楼主:
重新说一下问题
1  这么设计电路可以实现两个VGS相同么
2  如果可以,能不能实现两个管子上的VDS相同

网友A:
显然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说一下问题
1  这么设计电路可以实现两个VGS相同么
2  如果可以,能不能实现两个管子上的VDS相同 ...

“两个mos管串联能实现分压么”
可以。

“1  这么设计电路可以实现两个VGS相同么”
不能。

“2  如果可以,能不能实现两个管子上的VDS相同”
当然也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mos管串联能实现分压么”
可以。

能稍微详细点解释一下,谢谢
另外,如果串联的时候VGS不固定,上面的管子该如何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稍微详细点解释一下,谢谢
另外,如果串联的时候VGS不固定,上面的管子该如何控制呢 ...

“能稍微详细点解释一下”

两管VGS相同,由于管子参数的分散性,并不能实现两管平分电源电压。
要实现两管对电源电压分压,两管的VGS需要分别独立调节。

网友C:
建议楼主用PROTEUS ISIS软件仿真一下,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用PROTEUS ISIS软件仿真一下,很方便

我用的是MULTISIM
PROTEUS我一般就仿真一些逻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稍微详细点解释一下”

两管VGS相同,由于管子参数的分散性,并不能实现两管平分电源电压。

噢噢  明白你的意思了
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VGS相同时达不到均压,那均压的时候两个管子的VGS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可以计算出来么?

网友C:
你那个电路就加了一个运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噢  明白你的意思了
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VGS相同时达不到均压,那均压的时候两个管子的VGS之间有没有关系 ...

“均压的时候两个管子的VGS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
只能说两管VGS差不多,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电路就加了一个运放吗?

不是,还有一个运放作为电压跟随器输出驱动mos管,这里没画

网友D:
肯定不行

网友E:
不会的当然说不行,会的当然说行

网友F:
你这是一个原理电路?
思路可行,电路有问题(原理)

V+=V-,下管明显VGS=0V

你其实是想(从电路看)分压点电压=VIN,

请重新组织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的当然说不行,会的当然说行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还有一个运放作为电压跟随器输出驱动mos管,这里没画

这是按照你那个原理图仿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按照你那个原理图仿真的结果

你有点误会了,中间的那个是个加法器……
我仿真了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有点误会了,中间的那个是个加法器……
我仿真了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仿真在这里没有意义,实际器件存在制造离散性,而且参数还是温度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真在这里没有意义,实际器件存在制造离散性,而且参数还是温度的函数。 ...

现在纠结的是仿真中这样都不能均压

楼主:
弄明白了,原来mos管内的沟道形成不仅仅和VGS有关还和VGD有关!
这个电路中两个管子的VGS虽然一样,但是VGD一直在变化,所以两个管子不能实现均压。
至于能不能设计一个均压的电路还在考虑,有想法了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