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新手学习LED驱动电源应该看什么书学哪些知识?

楼主(2016-08-21):
求助:新手学习LED驱动电源应该看什么书学哪些知识?

网友A:
什么书都不要看,把78系列的电源块接成恒流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书都不要看,把78系列的电源块接成恒流输出就可以了。

单纯用78系列的话功耗很高的,而且我是要做产品的不能像你说的这样简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纯用78系列的话功耗很高的,而且我是要做产品的不能像你说的这样简单吧?
...

一种产品一种电源,你要做什么产品?

网友B:
一种产品一种电源,你要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产品一种电源,你要做什么产品?

我要做的是家用或者公用的led照明灯,功率25w到100w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