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首拆一周电子式定时器插座

楼主(2016-08-21):
先看看产品说明:
【宝贝名称】科德TW-ED10W电子式节能定时器
【使用说明】
★本产品所接电器功率总和不得超过额定功率
★本产品为停电保护
★不可以把本产器插到已经运行的电器上
★除非改变设置,否则每天保持一致的程序
★请在室内干燥环境下使用
【产品性能】
★万能插口,适应多种电器插头
★液晶数字显示
★铜片结构优化设计,寿命更长
★最小设定时间为1分钟,最大设定时间为一星期
★一天最多可以设置20组,一星期140组循环
【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 :220VAC 额定频率:50Hz 额定电流:10A 功耗:<1W 最大负载能力:2200W
拆解过程:

这是拆前照片

上电图片:

剖面图:

主控板:

主控牛屎:

液晶显示接口:显示排线用了一种比较古老但又实用的方式-斑马条,斑马条,记得小时候拆的游戏机,计算器都是这种方式。

硅胶按键:

大电流加锡处理:

电源部分:AC->RC降压->稳压管稳压->78L05线性稳压给单片机及液晶屏供电!

总结:整体做工还不错,用料也还行,就是RC降压部分电容耐压值可能稍低!
不过使用起来真心方便,设置非常简单。

网友A:
类似时控开关的缩小版 高级版的冰箱伴侣

网友B:
我觉得产品经理要逼死强迫症的,怎么按键是这样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产品经理要逼死强迫症的,怎么按键是这样错开

那样错开可以避免误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错开可以避免误按

我知道这样错开可以避免误按,但是你不觉得有些很不对称,强行错开感觉吗?强迫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产品经理要逼死强迫症的,怎么按键是这样错开

面板空间太小,错开排列会宽松一点.不然大老粗会一下按了2个键
其实复位键本来就是暗钮,可做成小园孔,放在其他位置,上面3个键,下排4个键,这样会较美观些,少些强迫症病人,哈哈

网友D:
要节约成本,面积就会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空间太小,错开排列会宽松一点.不然大老粗会一下按了2个键
其实复位键本来就是暗钮,可做成小园孔,放在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