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声光控开关

楼主(2016-08-21):
前言
    前段时间自己做智能语音开关买外壳时顺便买了两个声光控开关,今天就把它拆了分享给大家,其实原理应该很简单的。声光控开关就是楼道口经常用的那种,有人来了并且光线低于某一值时就会打开灯,然后延时个1分钟之后在关闭。可以说对于楼道之类的地方还是很实用。
    我的目标:拆了大致分析下原理,分析太多就可能算抄板了,这种事我是坚决反对的,是对别人知识的不尊重,是一种剽窃;然后进行我自己的语音识别控制改进介绍。

第一篇:工具图
话不多说,有图为证!

第二篇:声控开关简单介绍
输入电压: AC175V—250V
静态功耗: <0.1W
负载电流: <=6A
接线制式: 4线制(L,N,M,L1)
起控方式: 声音 + 光线
起控参数: 光线<10LUX @ 声音>60dB
延时时间: 60s
负载类别: 万能通用
负载功率: 白炽灯<600W.节能灯<300W.LED<200W
应用环境: 宾馆,旅馆,学校,工厂仓库,车库,楼道
  走道,出入口,卫生间,电梯间,阳台等

第三篇:拆解过程

歩掫一:原始图片

歩掫二:上电测试功能图

歩掫三:拆解后的部件合家图用一字螺丝刀直接撬开就可以了。

歩掫四:PCB正反面图面图
PCB线路是直接卡在外壳了的,可以直接拿出来。

第四篇:原理推测分析与测试数据
    看到产品的功能,其实很容易就能摸清楚这个产品的需求功能。就以模块分析吧!    电源模块+单片机最小系统+两组外设采集+一组继电器控制。

    这个产品的核心其实我感觉就是电源模块了。家庭一般都是零线和火线,也就是AC220 50/60Hz。这个电源采用的是阻容降压.。外壳上面的L和N进去后,经过一个电阻(两个475串在一起)和电容(474 630V聚丙烯电容 MPP电容 上图中黄色器件),然后是整流桥堆(MB10S),然后用12V稳压管(12B),这样就可以供继电器使用了。然后就是一路在经过1K和20K分压后用5V稳压管稳压后供单片机使用。这样就完成了供电部分。对于阻容降压原理,我自己百度了下,大家自己也可以百度,原理也不是很难。
    单片机最小系统。犹豫被抹掉了信号,我也不想继续看了,肯定是单片机。如果想做,自己可以随便选型,一抓一大把,没啥可研究的。
    外设采集。咪头采集。光线采集。然后连接单片机引脚,比对阀值电压。,进行触发控制。
    外设控制。一组正常的三极管开关控制继电器(JQC-3f-12vcd)。使用的是常开,触发后常闭。1s后断开。

阻容原理附件下载:

实际测试数据:
12v稳压二极管在继电器断开时是12V,在继电器闭合时是8V。有4V的压降给继电器呀。看来功耗还是不小的。
单片机是5V供电的。

第五篇:原始产品评价
    这个产品价格在15元。所有成本在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应该是可以把握的。在加上其功能的实用性,还是值得推荐的,是一款不错的产品。但是其供电需要零火线,就需要在房子布局时就的要考虑进去。要是现有改装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第六篇:我自己对这个类型产品升级设计
    产品升级路线三种:
    1:改为单火线供电。但是由于是继电器控制,至少需要100ma的电流吧。可能单火线满足不了。
    2:外设可控硅控制。价格高,不实际。
    3:外设采集不用声控和光线改为其他,如语音控制。这样就具有操作性了。目前我已经实现这个了。下面是参考视频和产品改进图。

视频展示地址:
http://www.le.com/ptv/vplay/26257377.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1.ldj0XJ&id=536118204906&ns=1&abbucket=19#detail

第七篇:学习总结

1:什么东西,只要量大了,其价格必然能下降。
2:产品外壳设计很重要。比如这个产品中间的那个小圆圈是可拆解的。这个非常实用。也是我采用这个外壳的原因吧。
3:学会阻容降压原理。我自己可能偏向于变压器降压了。
4:认真对待每件产品。他的可取之处很多,至少他能把价格控制的很低。
5:多观察家中的线路布局,好自己改装。

网友A:
那个IC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IC是什么型号呀

已经被抹掉了。我猜测应该是个51单片机。具体信号深入的话应该能猜出来。不过我感觉没必要了,知道原理自己选型都能搞出来。

网友B:
不是单片机,我改装过一个,是专用IC,没抹字

网友C:
视频很高大

网友D:
光感传感器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单片机,我改装过一个,是专用IC,没抹字

这个肯定是的。专用IC我手里也有一个的。

网友E:
pcb设计 的这么规矩,已经是很不错的啦!

网友F:
不错。
现在这类产品价格控制实在太强了。。10几元还包邮。。。。还有的是红外人体感应,加光线感应,加LED灯。。。也是不到20元包邮。。太强了。。可惜我买了一个装在外面被人偷了。。。实在想想都生气!!你那个听懂人话的开关。。。100多估计难卖。不过也是可以借鉴一下其他产品把成本降下来。。。但从实用角度考虑好像也不是很必要要听懂人话。。呵,有个鼓掌或者跺脚灯能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设计 的这么规矩,已经是很不错的啦!

是呀。布线算是工整的了。尤其是继电器这块,还有隔离,走线加粗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现在这类产品价格控制实在太强了。。10几元还包邮。。。。还有的是红外人体感应,加光线感应,加LED ...

工业化大批量降成本真的很厉害。估计是你安装的太显眼了,这都让小偷偷了。牛X呀!是比较贵,主要是我自己材料买的少,又是手工自己焊接的缘故吧。自己劳动的果实不想那么廉价!反正感觉值的就要,感觉不值的也没关系!估计你考虑我这个用错地方了,不会用在楼道之类地方的。我的推荐是用在卧室上面,不用下床关灯,而不是延时关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错。
现在这类产品价格控制实在太强了。。10几元还包邮。。。。还有的是红外人体感应,加光线感应,加LED ...

恰恰相反,我堂哥平常无人在家,被撬窗,春节回来就叫我装光控开关用于假装有人在家,快递已停,无耐在五金店只买到声光开关,于是改装取消声控增加延时,所以查了IC是专用的,光敏电阻

网友F:
刚刚看了视频,功能OK,怎么还有些前景声音,是夏夜的蛙鸣声。。
主要还是打开灯,关闭灯。没有更多的加强功能,感觉为了这个功能需要更高的代价不太划得来,
如果只是做卧室灯。
可以专门做一个床头灯,这样功能就可以增加很多:比如变色七彩,各种氛围,或者暖色光,闹钟功能:模拟太阳*(早上渐亮),月亮(晚上的白月光。。)甚至夏夜蛙鸣声----当然类似产品已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了视频,功能OK,怎么还有些前景声音,是夏夜的蛙鸣声。。
主要还是打开灯,关闭灯。没有更多的加强 ...

那是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外面有蛙叫声。说明我这边空气质量好呀!哈哈哈,那样太复杂了,而且对尺寸大小不好控制。有时候不仅仅是考虑功能,还需要考虑外壳,安装,改装方便等。其实这些才是最主要的。我个人感觉,工程师不能仅仅停留在功能的复杂性上,要考虑使用。我是观察了很多家庭用电走线,还拆了很多的。

如果资金足够或者能够有销路,你下面的想法我还是会一会考虑的。可惜。。。
慢慢再说吧!至少我做出来得到周围人认可的一件东西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我堂哥平常无人在家,被撬窗,春节回来就叫我装光控开关用于假装有人在家,快递已停,无耐在五 ...

专用的可能都是定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用的可能都是定制的。

网上搜到IC管脚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到IC管脚功能

过去一年半的事,IC型号早已忘记。
另外,可以用CD4011做控制,用单片机定制的话,成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一年半的事,IC型号早已忘记。
另外,可以用CD4011做控制,用单片机定制的话,成本不一样 ...

看来你是内行呀!我后来又拆了一个。的确是用的CD4011.

CD4011中文资料下载:

网友G:
现在多用红外或者超声波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多用红外或者超声波传感器了!

是的。我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产品。都很不错的!

网友H(2017-03-27):
我也准备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