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东芝单片机一般用什么烧录工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21):
第14章有关编程,用狗狗翻译的,将就点参考一下.其实你应该联系供应商买烧录器.

TMP86PM47AUG 用户手册 书签版

TMP86PM47AUG 用户手册 书签版 解密.pdf

网友B:
肯定是专用的烧写仿真器,你买片子的时候,就该问问的。量大的话,会免费提供给你的。

楼主:
谢谢T叔和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