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20%左右就不动了

楼主(2016-08-21):
CCS程序下载DSP时,下载到20%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A:
一直停在那里?

楼主:
嗯,不报错,硬件指示灯也没有变化

网友B:
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C:
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仿真器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D:
在这种情况下  容易导致flash不能再次下载

网友E:
ccs的问题吧
软件可能带不动了。

网友F:
会不会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G:
我还以为是下载东西,到99%的时候。。提示下载失败呢

网友H:
这个是你下载器的问题吗

网友H:
仔细查查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I:
我用430下载程序时出现过再这样的问题,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J:
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J:
重新打开软件试试,复位硬件电路。

网友K:
这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K:
是不是电源存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