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点了一下更新,结果就打不开了

楼主(2016-08-21):
(无正文)

网友A:
你以前更新过吗

楼主:
我以前更新过一次成功了并没有出现问题啊,怎么这次就出现问题了啊

网友B: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考虑重装一次。

网友C:
好像不是license的不能更新吧。

网友D:
可能更新的比较慢

网友E:
程序没有下载完

网友F:
点击更新的时候不能断开网络的啦

网友G:
不知道具体原因    可能是没更新完成吧

网友G:
建议一般都是离线下载安装吧

网友H:
你没有更新完成吧。

网友H:
重新更新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