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两个波形相互锁定了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21):
用双踪示波器看相位是否固定。

网友B:
李萨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踪示波器看相位是否固定。

什么是双踪示波器,有两个以上的探头都可以叫?

楼主:
利萨如只能看整数倍的,我的不是整数倍波形,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双踪示波器,有两个以上的探头都可以叫?

两个探头同时测看相位是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探头同时测看相位是否固定。

直接看肯定锁不定,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大神们平时就遇不到非整数倍时钟频率互锁的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探头同时测看相位是否固定。

不是相关倍数的怎么锁定?

网友A:
实测12.8M,7.8125M基本同步:

没有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12.8M,7.8125M基本同步:

很惊讶。
你的这两个时钟是怎样得到同步与不同步的?锁相环配置的?
双踪示波器有何特殊配置还是就和普通示波器一样,通道点上就立马能看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惊讶。
你的这两个时钟是怎样得到同步与不同步的?锁相环配置的?
双踪示波器有何特殊配置还是就和普通 ...

我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双路的给定通道一 12.8Mhz正弦波,可以微调通道二的7.8125Mhz频率实现同步与不同步,示波器没有特殊的设置。

网友C:
不是整数倍波形,怎么锁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双路的给定通道一 12.8Mhz正弦波,可以微调通道二的7.8125Mhz频率实现同步与不同步, ...

你的示波器应该有硬件的频率计吧?看看两个时钟实际频率多少?

还有切换到XY模式看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双路的给定通道一 12.8Mhz正弦波,可以微调通道二的7.8125Mhz频率实现同步与不同步, ...

微调频率的大小实现同步与不同步?不是很理解。
而且,看锁定应该用低频触发高频,你的图中明显是用12.8M触发7M8125,这更不可思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调频率的大小实现同步与不同步?不是很理解。
而且,看锁定应该用低频触发高频,你的图中明显是用12.8M ...

我是给你解释如何用双踪示波器看波形是否锁定,为了得到两种状态的照片用了微调频率的办法,和你的应用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D:
这么俩奇怪的频率,也能讨论锁定,惊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俩奇怪的频率,也能讨论锁定,惊讶。

主要为了判别这两个时钟是否同源,现实中真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简单粗暴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为了判别这两个时钟是否同源,现实中真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简单粗暴的方法? ...

你这个已知道俩频率了,那就分频到同一频率,看相位。
不在同一频率(或整数倍频率)没法比较。

网友B:
你的信号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