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tasheet上没法知道TPS61160 TPS61160A的区别

楼主(2016-08-21):
datasheet上没法知道TPS61160 TPS61160A的区别。

网友A:
Tps61160 具有EasyScale interface 功能,而TPS61160 没有。

网友B:
参考datasheet啊

楼主:
多谢,这不方便嘛,哈哈

网友C:
主要还是钻研技术手册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楼主   这个只能这样做

网友D:
技术手册上应该将差别都列出来了  楼主  应该仔细钻研技术手册   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E:
自己将心静下来   仔细梳理梳理知识点   应该就出来了  楼主     技术手册   是必须要看的东西   楼主

网友F:
将两个芯片   仔细钻研钻研   应该就能发现他们的差距  楼主   我感觉应该难度不大   楼主

网友G:
这个在参数上没上区别的,可能在封装上有区别的。

网友H:
手册一定会有说明。

搜“TPS61160A”或者“A”,开启“大小写敏感”,一定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