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仿真的情况下把外接电压关了

楼主(2016-08-21):
28027的,在测试AD的时候,外接1V电压,CCS再硬件仿真,然后没关仿真的情况下把外接电压关了,然后开发板好像就烧了

网友A:
开发板再连usb呢

楼主:
那4个灯一个一个灭了,也没原来亮了

网友B:
然后POW的绿灯也也灭了

楼主:
嗯,再仿真器那边的红灯也灭了。。。然后电脑业检测不到仿真器了。。。

网友C:
从你的AD输入电压来看  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D:
28027应该也是0-3v吧   dsp对AD采集的输入电压要求是很严格的

网友E:
一般电路设计的时候都会在AD口加钳位电路

网友F:
关于你说的灯变暗  应该就是芯片烧了

网友G: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上电摸电源芯片  如果芯片发烫就说明DSP芯片烧了  已经短路电源了

网友H:
你可以到TI官网上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这款芯片的样品   如果可以就申请一片换了

网友I:
不知道楼主外加的电源性能怎么样?,如果有大的过冲,那就节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