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谁能告诉我 红色框里的公式是如何转换的,数学不好

楼主(2016-08-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是个什么问题,乘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注意,jj=-1。

网友B:
红色框中等号之前两个圆括号中分式直接相乘就是了。
这是复数运算。
如果不知道复数运算,只要知道 j 的平方是负1即可。

thank you 我好像暴露了什么,学的全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