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仿真器的条件下完成对TMS320VC5509A的程序的烧录

楼主(2016-08-21):
了解到大家学习DSP时都是用的仿真器进行程序的下载,我想知道如何在没有仿真器的条件下完成对TMS320VC5509A的程序的烧录!

网友A:
用host接口烧写

楼主:
我不太清楚你的主机接口是指的DSP的什么接口,是USB,HPI,串中接口吗?用JTAG线可以完成下载吗?

楼主:
如果是那请问烧录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啊,用CCS可以吗?

楼主: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方案啊,先谢谢了!!!

网友B:
就是主机(arm等)通过HPI口把数据写入DSP。

网友C:
你一定要转变以前使用单片机的观念。

楼主:
我在官网上看到了个USB的下载方式,学来了,还不错,不过是下载到了RAM里,是利用的  usb bootlader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结贴喽

网友D:
这个说来话长

网友D:
首先   5509没有内部flash    只要要看你外部扩展的存储器是什么

网友D:
然后根据你的外设flash    还要编写对你flash的操作工程
然后将你要烧写的数据加载进来  写入flash

网友D:
不管怎么样     仿真器是必须的

网友E:
这个能串口下载吗?

网友E:
c2000的可以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F:
一直都是在使用仿真器下载的。

网友F:
现在xds200的仿真器也不贵可以购买试试

网友G:
通过HPI口写数据

网友H:
主机通过HPI口把数据写入DSP

网友I:
不是只能下载器下载才行的吗

网友I:
c2000可以串口直接下载程序的。

网友J:
这个dsp只能仿真器下载的。

网友J:
买个xds200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