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梳理一下关于运放以及理想运放的几个帖子....

楼主(2016-08-21):
1)运放的一阶特性:

用一个例子说明了运放在不同反馈状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254-1-1.html

2)从一个图彻底认识施密特:

进一步给出不同反馈状况下状态点的运动轨迹,从中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相关特性的本质差异。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2172-1-1.html

3)一个“怪物”:

阐明了运放(或理想运放)和零泛器的本质差异,以及“虚短”和“虚断”与这两种模型的关系。即,“虚短”和“虚断”是零泛器的定义,但就理想运放而言“虚短”和“虚断”是其在一定条件下的极限结果。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2250-1-1.html

4)从一个反馈分析所能看到的

从这个帖子可以看到,反馈系数、环路增益、特征方程以及相关特征根。从中也可以了解到,什么是正反馈,什么是负反馈。这里需注意的是,增益非常大或趋于无穷大。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2568-1-1.html

楼主:
补充两组图:

一)正相比例放大器:

二)反相比例放大器:

楼主:
这两组图都是系统零状态下的“直流”电压(Vi)输入。左图是负反馈,输出稳定;而右图是正反馈,输出不稳定。这些都可以从图下的时域表达式中看得非常清楚。

对于理想运放,由于其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负反馈状况下的输出几乎可以忽略掉其暂态部分(指数项),从而可以仅考虑由“虚短”和“虚断”决定的静态成分。

但是,如果是正反馈,那么暂态部分(指数项)将发散至无穷大或被限制在一个非零的值上。显然,在此状况下“虚短”和“虚断”将失去效用!

楼主:
至此,可以说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相关话题的几个重点:

一)运放(含理想运放)构成的放大器必须考虑其一阶特性,否则无法确定稳定与否,进而也无法保证“虚短”和“虚断”的有效性。

二)施密特电路必须工作在“非稳定”的正反馈状况下,此状况下没有“虚短”和“虚断”可言,其输出特性就是常见的迟滞回线。

三)“虚短”和“虚断”是零泛器的定义,无条件地使用“虚短”和“虚断”其实就是引入了零泛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