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组模拟的参数应该如何获得呢?

楼主(2016-08-21):
现在使用28335做一款电力线路参数的监测系统,电网参数采集我都不用管,我实现参数显示和参数计算就可以,由于现在无法和AD采样那块连接,现在我需要模拟出一组通过AD采样检测到的电网参数来验证我这边参数计算的合理性,这组模拟的参数应该如何获得呢?

楼主:
没有使用过matlab,通过MATLAB中SIMULINK可否得到我需要的参数?

网友A:
是否专门有电力参数的仿真软件?

网友B:
没有做过这一块   印象中好像是电力载波这一块的东西  楼主   这个自己要多花时间去琢磨   学习   相信自己

网友C:
网上这一块的技术帖子还是很多的   百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研发**   你去找找看看

网友D:
上边是说采集的啊,:L,用AD采集的数据主要是一定范围变化的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的

网友E:
选择一块比较好的采样芯片   应该就能搞定  楼主     应该难度不大   主要是注意电磁兼容问题   以及信号的干扰问题

网友F:
这个我还没怎明白意思的

网友G:
SIMULINK应该能找的到

网友H:
首先需要知道电网参数有哪些,搭建模型用MATLAB仿真

网友I:
软件模拟,硬件模拟,
到底要哪样?

网友J:
主要是注意电磁兼容问题   以及信号的干扰问题

网友K:
电力系统的仿真还是用simulink比较方便

网友L:
选择一块比较好的采样芯片

什么样的AD芯片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