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人艰照拆】+智能数显计数器

楼主(2016-08-21):
1.这个是一个智能数显计数器,接一个流量传感器并通过六段数码管来显示水的流量。下面是智能计数器的整体外观图
2.打开外壳后发现有上下各一块电路板,显示一块电路板,中间还有一块电路板,总计有4个模块组成

3.我们一一来拆解,首先是数显模块。

楼主:
继续上一贴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数显模块了,万用表测量后发现模块上用了6段共阴数码管来显示,28引脚单片机型号被打磨了,第2脚是VCC接5V,第四脚接GND,第26.27引脚接16MHz的晶振,还用了EEPROM芯片24C02B来进行断电**功能,奇怪的是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六个引脚直接接数码管的位选,还有8个引脚直接接数码管的段选。程序中该怎么去控制呢,正在解决当中。单片机型号?
4.电源部分,是一个220Vac供电的反激式电源,看着是EE19变压器,有四路输出电压啊给流量传感器供电。

5.稳压部分,用的7805稳压后给数显模块供电

网友A:
来讲解一下原理呀

网友B:
楼主数码管显示,单片机能驱动六位数码管吗,不需要加驱动芯片?

网友C:
不奇怪啊,有可以直驱数码管的MCU,大电流端口。

楼主:
这是智能数显的原理,流量显示器视窗如下:
1)按一下【SET】键松开,进入设置,显示“PP0000”。
2)通过按【>】键,直到右数第一位“0”开始闪动。
3)按【Λ】键(选择显示位)和【Λ】键(调整显示值)、调整为”PP0001”。
4)按【SET】键,显示:“J1”。
5)再次按【SET】键,显示上次设置的流量(比如000500,相当于50L水量)。
6)通过【>】键和【Λ】键,调整进水量设置值。(比如要求进水量为50L,则需设置显示为“000500”。)
7)按【SET】键,回到”JI”。“JI“为闪动状态,等待几秒后,显示到原始状态”0“。完成进水量设置,会启动继电器开始进水。
当进水达到设置的进水量时会关闭继电器停止进水。
下面谈一下学到的知识,以前我用单片机驱动数码管都是用独立的驱动芯片例如595和245等等,这个计数器确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设计较巧妙,省去了驱动芯片,而且具备**功能,唯一遗憾的是单片机型号打磨了。
改进吗,四个模块都是焊接在一起,这样测试和维修都非常困难,最好通过排针,排线连接起来,非常方便。还有一个最大的提升就是智能控制,加一个wifi模块用手机APP来监控流量更安全有效。

网友D:
买的样机拆着玩的?

真心的说:这个产品设计真的好X

楼主:
5楼能否介绍个大电流驱动的单片机啊

楼主:
7楼你好,你有啥好的建议吗非常感谢

楼主:
我电源部分独立最好了

网友E:
拆机的目的:
个人觉得有几个方面
一、了解电子产品的精髓。
二、对个人意志及知识积累的考验
建议按一下步骤,估计更有效果
1、背景,也就是了解即将拆的机器的制造年代,用途,场所,功能等。
2、测功能,即在拆之前详细的测一下功能,并拍照
3、拆机,准备好工具,这样不至于拆机的时候分散精力,拆机的时候要每一步都拍照记录
4、分类,对拆机的各个部分,包括最小的电阻电容等,分门别类的分号。
5、BOM,最好形成BOM,详细的列出表格,规格,型号,封装,产地,厂家等
6、原理图,根据功能分析,测试,等,形成原理图或者框图。
7、对于拆机的分析之后,是否能用现在的技术写出完整的设计方案。
8、根据自己的方案,能否再造个样机了。
这就更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B:
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不是太好吧,有点危险最好加驱动芯片

楼主:
用两个595驱动数码管应该不错

楼主:
      74HC595是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三态输出功能。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是分别的时钟。
      数据在SHcp的上升沿输入,在STcp的上升沿进入的存储寄存器中去。如果两个时钟连在一起,则移位寄存器总是比存储寄存器早一个脉冲。移位寄存器有一个串行移位输入(Ds),和一个串行输出(Q),和一个异步的低电平复位,存储寄存器有一个并行8位的,具备三态的总线输出,当使能OE时(为低电平),存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到总线。
我的硬件连接:用级联方式连接!
工作顺序:单片机先送1个8位数据到第一个595的内部移位寄存器->然后数据会送到内部的输出寄存器->输出
当MR(10引脚)为高电平,OE(13引脚)为低电平时,数据在SHCP上升沿进入移位寄存器,在STCP上升沿输出到并行端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74HC595是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三态输出功能。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是分别的时钟。
       ...

为什么我同样的595驱动程序在51单片机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在STM8上面却不能显示?

楼主:
寄存器配置不一样,具体是怎么回事,你发帖没我看看

网友B:
用595的话,数据是不是要一位一位发送了

楼主:
对的是串入并出

网友B:
其实这个计数器可以设计的小一点,存储器可以拿掉,好多单片机都带eeprom,布局合理一点

楼主:
我正在用STC15系列芯片整改改电路

楼主(2016-09-23):
传感器这块不太好弄,您有啥好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