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镍氢电池管理BQ24400,求救,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一款激光投线仪,用的是4节镍氢电池
1.2V一节,4节是串联的
我选择的是TI的BQ24400
根据规格书上的典型电路,我把他加到了我的电路里来

我的适配器是7.5V,1A的

现在充电电流是正常的,出现的问题是:
1)
设置的最大充电时间是6小时,但是这款IC现在并没在设置的时间内关断
下面是我的参数:
Cmto:0.056uf
Rmto:178K
MTO=0.056/1000000*178000*35988=358.72
2)
根据流程图,该IC检测到峰值电压往下掉后,-dv,会继续涓流,直到VBAT脚上的电压到大于2V 才会终止整个充电行为,但是根据下图
我是4节电池,根据公式RB1设置300KΩ,RB2为100K,理论上要充到8V才会停止(显然是不可能的)
后面我试过把RB1设置为300K,BR2为162K,这样充电达到5.7V时(前提是电池能充到5.7V),VBAT脚到2V,充电停止
但是每台机器的镍氢电池可充到的最大电压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有两台机器,我把最大充电电压设置在了5.63V,但是6小时候,用万用表测电池两端电压,达到了5.65V,VBAT脚一直是1.999V,该IC的BAT脚一直达不到2V,充电一直没有结束(设置的最大充电时间失效),而且又过了3小时,依旧没有停止。

上述两个问题,我现在打算用外部去控制他(用单片机计时,到6或者7小时强制掐断;但会引起其他问题,如果用户用了10分钟后,再次充电,依旧要充6小时才能截止,显然这很奇怪),但是考虑到我现在无法完全控制住该IC,用外部去控制一个问题很多的充电IC隐患很大,我心里没底,如果后期批量生产出现更多问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急切期待TI的求助!

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

CatchFD83(08-19-19-56-38)_recompress.jpg (390.98 KB )

电路图

电路图

参数调配1

参数调配1

最大充电时间调配

最大充电时间调配

楼主(2016-08-21):
补个流程图

Catch4E51(08-19-19-56-38)_recompress.jpg (266.37 KB )

流程图

流程图

Catch4E32(08-19-19-56-38)_recompress.jpg (58.78 KB )

VBAT典型值

VBAT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