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lash中如何加入断点

楼主(2016-08-21):
(无正文)

网友A:
在flash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中加入断点

网友B:
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在ROM中的。

网友C:
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址时产生中断。

网友D:
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中加入断点

硬件断点怎么做

网友E:
断点都是单步调试才行的。

网友E:
如果运行中想停止,可以使用while等待重新开始的信号。

网友F:
如果在程序怎么加入断点呢

网友F:
flash里面的程序只能单步调试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