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TMS320VC33的PLL控制?

楼主(2016-08-21):
谁能说说TMS320VC33的PLL控制?

网友A:
TMS320VC33的PLL控制端只能接1.8V

网友B:
嗯,不能接3.3V或5V。

网友C:
dsp的PLL都差不多的。

网友C:
你要配置成什么

网友D:
没有查到单独讲述VC33的PL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MS320VC33的PLL控制端只能接1.8V

这个电压怎么产生的

网友:
PLL(Phase Locked Loop): 为锁相回路或锁相环,用来统一整合时脉讯号,使高频器件正常工作,如内存的存取资料等。PLL用于振荡器中的反馈技术

网友E:
PLC内部工作方式一般是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在一些大、中型的PLC中增加了中断工作方式。当用户将用户程序调试完成后,通过编程器将其程序写入PLC存储器中,同时将现场的输入信号和被控制的执行元件相应的连接在输入模块的输入端和输出模块的输出端,接着将PLC工作方式选择为运行工作方式,后面的工作就由PLC根据用户程序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