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出现花屏

楼主(2016-08-2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外壳不接大地

楼主:
如果外壳不接大地,则显示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先行谢谢了

网友B:
屏模组的屏线接触不良,重新热压一遍试试看看

网友C:
量量外壳上是不是有电啊。

网友D:
我感觉应该是静电,或者是电线绝缘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有线路出现问题了!
是不是那个调节亮度的短路了!

网友F:
个人觉得是电源滤波问题   或者是电磁干扰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小头疼   找到答案后   说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的,不一定接了大地才是好的。

网友G:
我有个客户,做的是电源产品,他们的干扰大到电脑的鼠标和键盘都不能用的。
但他们是把我们液晶的外壳接到系统的一个地,具体专业名字我忘了。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把外壳接到电源地试试,有时候电源地比大地更好

网友H:
周围的大地存在很大的干扰源

网友C:
我认为液晶屏出现花屏要么是出现比较干扰,要么是信号不稳定

网友I:
家用电源的地线是接大地的,外壳也是接大地的,你把这些地都检查一下,很可能是强弱电隔离没做好,接地时,某信号地与大地弄到一块去了

网友J:
外壳的地跟线路板的地之间存在而电压差的,也就是说外壳的地抬高了线路板的地的电平的

网友K:
如果外壳接大地后,液晶出现花屏

外壳接大地出现花屏?不接地会出现吗,确定是接地引起的

网友L:
弄坏了吗?还是短路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屏模组的屏线接触不良,重新热压一遍试试看看

查看一下是不是连接存在问题。

网友M:
是不是漏电影响信号了?

网友M:
看看液晶屏幕的连线是不是不正常了。

网友N:
可能是强弱电隔离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