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沟道MOS管输出过冲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路如下所示:

DO接的是一个电阻,75欧的。
200Hz的PWM,输出波形如下:绿色的是TLP250光耦的第三脚,黄色的是负载两端的电压。
绿色使用普通探头10X档
黄色是使用隔离探头的。

请问过冲是什么导致的?谢谢!

网友A(2016-08-21):
应用电感成分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电感成分引发的。

请问是哪部分的电感引起的呢?我该怎么消除?我现在是一头雾水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部分的电感引起的呢?我该怎么消除?我现在是一头雾水了。
谢谢! ...

经验做法,在G极串一个小阻1K左右的,和D极也串个小电阻欧级的,再输出。试下。

网友B:
负载有很长的线?

网友C:
不明白PMOS为啥栅高电压  负载也是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做法,在G极串一个小阻1K左右的,和D极也串个小电阻欧级的,再输出。试下。 ...

本意是想输出端占空比尽量和PWM控制信号的占空比一致,如果在G极增加一个1k的电阻,那么P管关断的时候,1K的电阻限流,会导致关断延时达到10us级别,这样不满足我设计的要求了。
200Hz的PWM 50%的占空比输出,我希望在负载端的占空比误差小于0.5。
D级串电阻不合适吧?我的是大电流输出,3A电流,电阻的功率会达到9R,那电阻的封装得多大了啊?板上放不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有很长的线?

20cm以内。
请问负载呈感性,会影响G极的电平吗?我看G极也有波动的,趋势还一致。
请问到底是G极影响了输出,还是输出影响了G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丶绿是同时测量还是分别测量的。最好是分别测量,有测量时才把探头接上。由于是方波在上下沿处,二极管的 ...

同时测量的,一个是普通探头,一个是高压隔离探头。
负载端的续流二极管是1N4007,另外一个是B5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丶绿是同时测量还是分别测量的。最好是分别测量,有测量时才把探头接上。由于是方波在上下沿处,二极管的 ...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输出所接的负载的类型是不确定的,可能是纯阻性的负载,也可能是感性负载。所以电容不大好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PMOS为啥栅高电压  负载也是高的?

不好意思,描述错误了,绿色的是TLP250光耦的第3脚。
谢谢指出,我改一下问题描述。

网友E:
注意!…200Hz哟!…也许是本身的PWM呢?…
        U27 输入PWM波形贴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经验做法,在G极串一个小阻1K左右的,和D极也串个小电阻欧级的,再输出。试下。 ...

吐血
1K电阻

网友G:
这个图的恒流源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G:
这个图的恒流源是使稳压管电压(mos管的gs电压)恒定吗?@zyj9490
不用恒流源,直接接电阻到地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的恒流源是使稳压管电压(mos管的gs电压)恒定吗?@zyj9490
不用恒流源,直接接电阻到地不行吗? ...

非恒流源,起保护作用而已,限制GS的电压,经你这一问,联想到了过冲是否是稳压管导致的呢?用稳压管最大的问题,结电容大,动态响应慢,状态转换时要泄放大量的结电荷。应以TVS管代替。

网友A:
把D38换成TVS管,把稳压管换成TVS管,把上拉电阻降低成1K以下,G极串一个100欧的电阻,这样基本解决你的问题。还有走线要参考开关电源的变化点(电流变化剧烈)的规则,短而粗的走线,方块状的。可显著改良边沿的振玲状况。

网友B:
周的示波器靠谱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非恒流源,起保护作用而已,限制GS的电压,经你这一问,联想到了过冲是否是稳压管导致的呢?用稳压管最大 ...

有了稳压管不就可以保护了吗?光耦5脚的那堆电路用电阻代替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有了稳压管不就可以保护了吗?光耦5脚的那堆电路用电阻代替不行吗?

你只考量了一点,LZ不是现在出现问题了,振零这不是分布参数搞的,你去查下稳压管的结电容多大,只少几百皮法是有的。放在电原轨上没问题,用在信号驱动,能动态(变化跟随)时序有要求的埸合有问题。另个问题,LZ应是为了保护驱动电流不能大。保护光耦。

网友H:
负载是纯电阻还是感性?
感觉是负载的感性成分造成的。
你把1N4007也换成肖特基B540。因为1N4007太慢,没有及时导通钳位

楼主(2016-10-07):
引用 网友B:
周的示波器靠谱不?

靠谱,目前用起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