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ICP 编程器能烧写MA803AS2吗

楼主(2016-08-21):
ISP-ICP 编程器能烧写MA803AS2吗

网友A:
那的要看你的编程软件里有没这个型号

网友B:
如果有的话不能烧录就是引导码不对

网友C:
要用笙泉单片机专用的编程器烧录引导码《要用U1编程器才行》

网友D:
可以ISP 烧写,出厂默认引导码是  笙泉的ISP 引导码.

网友E:
其实,大家可能对ISP和ICP有一定的误解,ISP其实就是U2或小U鱼的在线烧录

网友F:
对,VDD,TXD,VSS

网友G:
ICP也是ISP种的一种,但ICP只支持MA82G516

网友A:
是的,且需要U2的英文版本。

网友H:
可以ISP 烧写的

网友I:
你好,我这边是笙泉单片机的代理商,如果你需要技术上的支持或者工具我可以提供,我的QQ:316672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