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k6 i2c的OPTION 配置

楼主(2016-08-21):
有大神知道,为什么我用STM8S005K6的时候,用STVD烧完OPTION配置后,再用IAR调试,跑了几个小时的硬件I2C之后会出现读不到I2C了。
其他亮灯,按键程序都是正常的,只有OPTION配置的I2C设备没了。
然后用ST LINK 连上SWIM管脚,不用烧录或者debug,设备又恢复正常了。

用STVP读的时候,配置字上OPTION 3是0x40,是正常的,但是其他OPTION位不知道为什么写入了奇怪的值
是不是配置字异常导致了硬件I2C读不到

网友A:
好奇怪的问题,没有碰到过。
尤其是你的这句,好诡异
然后用ST LINK 连上SWIM管脚,不用烧录或者debug,设备又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的问题,没有碰到过。
尤其是你的这句,好诡异
然后用ST LINK 连上SWIM管脚,不用烧录或者debug,设 ...

是的,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我在跑程序的时候,通过主机去读单片机,I2C ERROR,然后一旦插上ST LINK,(ST LINK未插上电脑的USB)立马可以访问STM8S的I2C设备,一切正常。然后跑个把小时,又I2C ERROR,继续拔插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的问题,没有碰到过。
尤其是你的这句,好诡异
然后用ST LINK 连上SWIM管脚,不用烧录或者debug,设 ...

可能是OPTION BYTE的操作问题,但是目前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我在跑程序的时候,通过主机去读单片机,I2C ER ...

插上ST-link的哪根线就好了呢?一步步分析,应该是硬件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I2C加上拉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ST-link的哪根线就好了呢?一步步分析,应该是硬件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I2C加上拉了没 ...

上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