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67ZI学习】第一步,点亮LED

楼主:
  (由于拿到板子就回家休假了一段时间,现在才来交作业,望管理员海涵)

    先上几张图,NUCLEO-F767ZI是一款非常精美的开发板,个人非常喜欢

    上电后红色的LED在闪烁

    遵循学习有简单到复杂的步骤,学习第一步,如何点亮一个LED灯,使用stm32cubemx+iar
首先要下载安装stm32cubemx,stm32f7cube库,iar软件,这个就跳过了
直接打开cubemx,新建一个工程,选择NUCLEO-F767ZI开发板

    开发板上有的LED,按键等引脚已经配置好了,不需要修改

F7最高频率可以达到216M,先就配置为最高时钟玩玩

    然后生成工程,用IAR打开,工程设置已经自动配置好,接下来添加代码

    查看开发板原理图可知,LD2(蓝色)接的是PB7

    所以代码中调用如下函数,该函数的作用是每运行一次,把相应的引脚电平取反
这样就能实现LED的点亮和熄灭,再加一句延时函数,就可以实现LED的闪烁实验了

    然后编译,下载到开发板上,就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蓝色LED每隔1秒就亮一次

    第一个实验就完成啦,虽然比较简单比较初级,但也是迈出了学习的第一步,以后继续深入研究,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A(2020-11-20):
你好,请问下我才拿到这个767的开发板,目前只有板,没有任何相关资料,需要下载哪些软件才能使用呢?带有空请告知,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我才拿到这个767的开发板,目前只有板,没有任何相关资料,需要下载哪些软件才能使用呢?带有 ...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开发板一般在哪里买呢

网友A(点评):
你好,一般是在官网上面买,或者是找我们的供应商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