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储存已检测的数据到信息存储器

楼主(2016-08-21):
已经实现检测温度并显示,现在问题是如何储存的信息存储器?用Flash还是怎么的?
板子是mspf6638 另外 如何实现按键查询已经储存的信息呢/
主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f6638.h"
#include "Segment_LCD.h"
#include "HAL_PMM.H"
#include "HAL_UCS.H"
#include "Temperature.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int16_t NTC_results[4];

uint8_t ADC_FLAG = 0;
uint8_t UPDAT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Up_ClockFor_20MHZ(void);

int main(void)
{
  uint8_t m = 0;
  uint16_t c;
  uint16_t tem;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p_ClockFor_20MHZ();         // 时钟倍频到20MHz

  //段式LCD初始化
  Init_TS3A5017DR();           // Configure TS3A5017DR  IN1 and IN2
  Init_lcd();                  // LCD初始化
  Backlight_Enable();          // 打开背光
  LcdGo(1);                    // 打开液晶模块
  LCD_Clear();                 // 清屏
  NTC_InitADC12();             // ADC通道初始化

  //P2.5置高
//  P2DIR |= BIT5;
//  P2OUT |= BIT5;
  TIM_Update_Config();        // 定时更新采集的温度
  __bis_SR_register(GIE);      // 中断使能

  while(1)
  {
         if(ADC_FLAG == 1)//ADC转换完成
         {
         for(m = 0 ; m < 4 ; m++)
         {
                 tem += NTC_results[m];
         }
         tem =(int)((tem*3.3*10000)/4095/4);//浮点型转整型,精度会丢失
         ADC_FLAG = 0;
         }
         if(UPDATE == 1)//定时更新
         {
         UPDATE = 0;
                 c = getT(tem);
         Write_Data(c);
         tem = 0;
                 NTC_InitADC12();//重新初始化ADC
         }

  }

}

void Up_ClockFor_20MHZ(void)
{
        SetVCore(PMMCOREV_3);                                // Set Vcore to accomodate for max. allowed system speed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Init_FLL_Settle(20000, 630);                // Set system clock to max (20MHz)
}

网友A:
存储方式很多啊EEProm,flash 等等,如果芯片上有flash直接写程序存储就可以

网友B:
芯片上有flash,直接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