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访问DDR或者MSM是否涉及cache

楼主(2016-08-21):
EDMA的意思是增强型直接存储器访问;那么在C6678中使用EDMA访问DDR或者MSM的内存时,是直接对内存进行数据读写还是也经过L1Dcache或者L2cache?即EDMA进行访问时是否需要进行cache一致性维护???

网友A:
EDMA访问DDR或者MSM的内存时应该不经过L1Dcache或者L2cache,毕竟cache是为了高速CPU能快速访问低速存储器而采用的一种技术

网友B:
EDMA访问同样的内存时肯定有访问冲突的可能,内存保护或许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EDMA访问DDR或者MSM时,是不经过CACHE的,是直接访问内存的;只是在EDMA传输前后,core再对DDR或MSM进行访问时,需要进行cache的一致性维护

网友D:
没有用过EDMA

网友D:
读写DDR的时候不是直接读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