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关电路中电压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6-08-21):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电容放电的电压值是充电结束后的值,所以没必要测,如果电路中有导通涌流现象,出现峰压峰流,可以进行过流过压保护,钳位等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太精确,用电阻取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知道用比较器行不行,400V可以分压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