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低纹波+5V转-5V电源模块

楼主(2016-08-21):
求推荐一款低纹波+5V转-5V电源模块,指标:电流大于1A,纹波最好小10mV;如果有什么好的其他的方案,高手们也可以推荐哈

网友A:
真正的高手都隐藏得深深的

网友B:
电流大于1A,纹波小于10mV
满足这个要求的恐怕业内还没有做出来

网友C:
标记一下,最近也需要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于1A,纹波小于10mV
满足这个要求的恐怕业内还没有做出来 ...

对开关电源就是不太了解啊,我看到过LT上面的一些低纹波开关电源IC,动不动就是几个mV的Vpp,还有1mV Vpp以下的,也不知道做开关电源模块的10mV Vpp是个什么什么水平,求科普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开关电源就是不太了解啊,我看到过LT上面的一些低纹波开关电源IC,动不动就是几个mV的Vpp,还有1mV Vpp ...

正电压输出的,像凌特这种超牛X的电源芯片供应商,做到10mV以内是没压力的,而对其他大部分品牌,能做到20mV~40mV就已经很不错了!甚至一半以上的品牌都是做到40mV~90mV.
负电压输出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浏览了下凌特的,也没有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于1A,纹波小于10mV
满足这个要求的恐怕业内还没有做出来 ...

放心,LZ没说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电压输出的,像凌特这种超牛X的电源芯片供应商,做到10mV以内是没压力的,而对其他大部分品牌,能做到2 ...

纹波和用哪家芯片没有关系
关键是布板和滤波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于1A,纹波小于10mV
满足这个要求的恐怕业内还没有做出来 ...

舍得花钱的话,这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舍得花钱的话,这不是什么难事

处于好奇,我真找了一遍主流品牌,真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什么方案赐教下呗

网友D:
电源模块?
能不能用电源IC,搭建一个

网友E:
随便找一个通用的芯片,例如1482之类都能做到,输出多放几陶瓷滤波电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于好奇,我真找了一遍主流品牌,真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什么方案赐教下呗 ...

其实纹波都好说,关键是开关的高频噪声,我测过一块板,别人用的一个模块,后面接一个LC,噪声滤的很干净;不过后面的负载不是开关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纹波和用哪家芯片没有关系
关键是布板和滤波器件

其实纹波都好说,关键是开关的高频噪声,那种尖峰噪声,处了一般加LC,还有没有别的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纹波都好说,关键是开关的高频噪声,我测过一块板,别人用的一个模块,后面接一个LC,噪声滤的很干净;不过 ...

我能想到的也是输出加一堆的滤波,π型滤波,多加几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电压输出的,像凌特这种超牛X的电源芯片供应商,做到10mV以内是没压力的,而对其他大部分品牌,能做到2 ...

有没有做到40mV Vpp的,推荐一下

网友F(2017-11-15):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做到40mV Vpp的,推荐一下

我24v输入-12v输出,用LM5005+7912纹波大概在30mv

网友G:
以前做 1000V 20mA, 55KHz PWM, 两级无源滤波, 纹波就可以小于4mV(已基本看不到纹波,低于实验室示波器的本底,测不出大概数值)

网友G:
号称 1 毫伏以下纹波的,要么是吹牛,要么是拥有非常贵的示波器(至少要价值十五万软妹币以上的高级示波器吧,要么是俺当时的测量手段有问题 ?)。

网友H:
有的,看来我来迟了

网友I:
或者你有其他的·电源模块的需要,也可以来找我这边,广州能达。方便+Q504612850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的,看来我来迟了

这颗料不光稳压做不到,电流更做不到,也别提啥纹波了,完全不满足要求!

网友K(2018-04-11):
有,凌特的,用过,PR大于9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