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之简易恒流源疑问

楼主(2016-08-21):
如图是在网上找的一个简易恒流源,试着用2个s9014搭一个3mA的恒流源,VCC=5~10V。     取Re=200欧姆,R1=10K,计算得横流输出Io=0.6/200=0.003A即3mA。
实际测得供电5V时,Io=2.84mA,VCC=8V时,Io=2.93mA,VCC=10V时,Io=2.97mA,
VCC=15V时,Io=3.02mA,VCC=20V时,Io=3.05mA。
可以发现,当VCC从5V升到20V过程中,Io有0.21mA的波动,不是很精确的恒流。
想问下     1.为什么随着VCC增加,Io会跟着上升而不是稳定在2.84mA??
                2.这电路可以怎么改进使得恒流更精确??  或者有其他的简易精确恒流源吗?  希望大伙指点下~

网友A:
怎么那么多人爱用这种电路,

网友B:
应该是baidu搜的吧,这东西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么多人爱用这种电路,

也不是爱用,就实践做出来看下,搞不懂为什么不能稳定电流,所以来论坛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aidu搜的吧,这东西不靠谱.

感觉理论上可以恒流,因为Vbe  0.7v就是Re两端的电压了,实际只是精度差了点,想知道如何改进和为什么不能很稳定的恒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是爱用,就实践做出来看下,搞不懂为什么不能稳定电流,所以来论坛请教 ...

这个电流不能很稳.
这种电路大多是在某个驱动电路里面做一个小的恒流供应用的,比如某个三极管的驱动电流.
而这个电流不需要很精准,可以大点也可以小点,它是由另一个驱动电路来控制的,比如把这个电流吸收掉,被驱动的三极管就截止了.
做这个电路的原因是因为运放的工作电压不高.无法输出一个几十V的电压去驱动三极管,所以就做一个驱动电流去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理论上可以恒流,因为Vbe  0.7v就是Re两端的电压了,实际只是精度差了点,想知道如何改进和为什么不 ...

三极管也有内阻,Vbe也不是恒定的,会有少许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整体电流的变化.

网友B:
一个JFET+电阻 也能做一个电流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JFET+电阻 也能做一个电流源的.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不止看到你一个人用,
要求不高的,二极管x2(或稳压器件)+三极管+电阻。
要求高的,稳压器件+运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也有内阻,Vbe也不是恒定的,会有少许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整体电流的变化. ...

能讲讲具体怎么实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基极接个电阻到VCC,甚至基极到Re也串联个电阻,会有些改善。否则得改用其它电路。或者用摸摸所言。 ...

谢谢,能具体说说Q2基极接电阻到VCC或者基极到Re串个电阻为什么会改善呢?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恒流源输出不稳?

网友E:
这个电路的恒流源不是LZ说的那样,I0肯定跟VCC成正比,这个恒流源的意思是跟加在Q1的集电极电压无关。不要理解错了。恒流输出的点(Q1集电极)的电压与电流之比(动态输入电阻)很大,这就是恒流源。

网友E:
恒流源的解法(包括镜电流源)必须用迭代算法。因为有指数函数与线性综合。才能精密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流源的解法(包括镜电流源)必须用迭代算法。因为有指数函数与线性综合。才能精密计算。 ...

抱歉,我理解是三极管Q2  Vbe固定住Re电位,类似稳压二极管稳住Re电位,当输出Io增加,Re压降增大,Q2导通或二极管(泄流)使Q1基极电位降低,抑制Io的增大。。这样理解是错的吗??  还有输出点是Q1集电极是指负载接在Q1集电极那里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理解是三极管Q2  Vbe固定住Re电位,类似稳压二极管稳住Re电位,当输出Io增加,Re压降增大,Q2导 ...

粗的解法对的,但不精确,第二个问题,负载是接在Q1的集电极上的,再接另一电源。形成Q1的正常工作点。q1的CE结要形成反偏才行。

网友F:
假设电流不随Vcc变化,那么当Vcc增大时Q1的Ib增大,Ic也增大,Q2的基极电压就增大,电流就不恒定了。

网友G:
简易恒流源,精度很差

网友H:
Q2换成TL431。这个电流源精确。

网友I(点评):
VCC 5~20V ,这个参数也不合适。R1取2K以下。

网友J:
运算放大器就很稳定

网友K:
楼主的恒流源电路虽然精度差,但电路简单,可靠啊.

再说很多应用只要大致恒流,没必要那么高精度吧.

网友L:
首先:这是一个限流电路,

1.当两端电压大于一定范围时变为恒流电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理论上达到Vbe时,
2.这电路不是高精度恒流电路,精度有限
3.恒流值不准是因为Vbe的离散性,           有些值在2,3或其它值等(指两端电压相等时)
4.两端电压不相等时,(一般应该VCC接在Q1的集电极,这样接也行)。限流时Q2进入放大状态,ICQ2与VBEQ2不是线性关系,以及RE的温漂。

不要因为稳定度(误差范围大)就否定这是限(恒)流电路

网友M:
将一“恒流源”单元替代R1、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的解法对的,但不精确,第二个问题,负载是接在Q1的集电极上的,再接另一电源。形成Q1的正常工作点。q1 ...

你说的用两个电源方法确实可以较精确的恒流。。想问下有只用一个电源的较精确恒流放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将一“恒流源”单元替代R1、会有惊喜!…

是的,现在想的就是要稳住q1的Ib电流,不让Ib随VCC变化, 请问你说的具体是怎样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Q2换成TL431。这个电流源精确。

谢谢层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这是一个限流电路,

1.当两端电压大于一定范围时变为恒流电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理论上达 ...

谢谢。想问下Vbe的离散性是什么?随着VCC增大,实际Io增大,电阻两端电压增大,那Q2  的Vbe   即这个PN管压降实际会上升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这是一个限流电路,

1.当两端电压大于一定范围时变为恒流电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理论上达 ...

还有能分析下R2取值吗?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这是一个限流电路,

1.当两端电压大于一定范围时变为恒流电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理论上达 ...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将一“恒流源”单元替代R1、会有惊喜!…

本来就是要一个:恒流源,还要在里面塞一个"恒流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一个JFET+电阻 也能做一个电流源的.

请问你说的是这种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464-1-1.html

好像电流做不大艾
@摸摸

网友N:
引用 网友D:
Q2基极接个电阻到VCC,甚至基极到Re也串联个电阻,会有些改善。否则得改用其它电路。或者用摸摸所言。 ...

@king5555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请问你说的是这种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464-1-1.html

不是,但电流也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请问你说的是这种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464-1-1.html

一般允许偷懒的情况下我是这样接的.

才两个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用两个电源方法确实可以较精确的恒流。。想问下有只用一个电源的较精确恒流放方法吗 ...

LM385

网友O:
引用 网友L:
首先:这是一个限流电路,

1.当两端电压大于一定范围时变为恒流电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理论上达 ...

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于什么也没讲。集极电流越大则Vbe也略大。完全是线性的,因为两个基极电流一直存在,Ib1从未被切断。当 ...

请问这个电路可以怎么改进,做到恒流较精确?

网友L:
模拟电路精度完全可以控制改良。

(昨天看的图,忘位置,下面描述中:左边三极管为Q2,右边为Q1)

1.因为Q1的IB是由VCC提供,你的I是Q1的C极,而不是IEq1 + IEq2.
2.下述内容你要找到合适的管子。

3.进入限流时:Q2静态工作点要设置在中点, Q1同理

所以:VCC/R1 = Ibq1 + Icq2要设置合理--------限流时ICQ2不要过小,同时要注意R1的功耗, 另要根据Q2的放大倍数选择Ibq1    3mA / Bq1
         选好:Ibq1 * Bq2 = Icq2------------接近就好了,理由:尽可能让Ibq1不流过Re,   这是精度要求所在,Ibq1流入Re越多,精度越低

楼主:
跟别人讨论后,得到改进此电路的一种方式,能较精确的恒流,就是原来的图里,R1上端再串接一个电阻R2,然后R1,R2中间接一个稳压二极管,这样当VCC变化时,R1,R2中间的电势基本不变,即Q1的基极电位稳住了。这样当VCC从5V升到50V时,Io只有0.0几个毫安的跳动。

楼主:
1.于是想直接用稳压二极管替代Q2,仿真了下,还是不稳,Io波动几个毫安,较大。
2.然后再试着把稳压二极管从R1,R2中间,变为接到Q2集电极,即Q1基极,仍旧不是很稳。

请问谁能解释下这三种情况吗??为什么只有稳压二极管稳住R1,R2中间点这一方法较为精确,接其他地方没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模拟电路精度完全可以控制改良。

(昨天看的图,忘位置,下面描述中:左边三极管为Q2,右边为Q1)

谢谢,是一个好思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跟别人讨论后,得到改进此电路的一种方式,能较精确的恒流,就是原来的图里,R1上端再串接一个电阻R2,然后 ...

你VCC是变化的??????变化的就没办法控制Ibq1+Icqw2 = Ir1,  所以加一级稳压是会改善很多的.

中心思想是:控制好Ibq1流过Re值  与 I的比例,

网友E:
要获量真正恒流(不随VCC变化),可用431,V/I放大器,固定住RE二端的电压,就可做到,原电路为何这么差,因为不是深度负反馈。仅凭RE那点阻值不行,可以分析AF。就明白,电流受VCC控制。

网友E:
真正不受VCC控制的恒流电路。原电路性能不行的原因,上楼已说明。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等于什么也没讲。集极电流越大则Vbe也略大。完全是线性的,因为两个基极电流一直存在,Ib1从未被切断。当 ...

“Ib1从未被切断”一一该限流电路从未打算切断谁。
“等于什么也没讲”一一该电路本来只是限流之用,某书或某人为叙述的方便,不够恰当地借用“恒流”一词,以讹传讹便作“恒流源”了一一23L头一句就是揭示了这一点。

网友B:
三极管做的恒流源,都不会很稳定,如果能做得稳定的话,还要运放做什么.
用三极管做这个东西,主要是使用Ib和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E值.设想当Ib固定,hFE值固定,则Ic为两者的乘积.
当然这只是理想情况下的,但是三极管也有内阻,稳压二极管也有内阻,也就是说Ib多少有点变化,另外根据Ic的变化,hFE也会变,最后就是,三极管的Vce不一样,hFE也不一样,而在这个电路中,Vce是可能会变的,也造成了hFE的变化.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一般允许偷懒的情况下我是这样接的.

才两个元件.

这个图的原理是怎样的?网上查不到@摸摸

网友L:
1.这个电路只是粗放的恒流-------控制精度关键在主三极管的IB要小/即放大倍数B要大,Re上尽可能不要有IB流过,比例越大,精度越低
2.这样接主要是成本等原因,加431等方法可以直接跳过,改电路,
3.主三极管的Rb供电范围也是影响精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供电越大,主三极管IB越大(当然控制三极管会吸掉大部份)
4.三极管的B范围过宽也是原因之一

了解电路的优缺点,利用优点   避开缺点才是硬道理.
如果达不到请搭更合适的电路

网友N(2016-09-21):
楼主的图是否会出现过流后不能关断的情况?
像下面一样,关了又打开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99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