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51单片机232串口通信,一个发送,一个接收,一直循环下去

楼主(2016-08-21):
功能就是上电,单片机发30,计算机回80,单片机会发02,然后又发0c。到这里都没问题,然后计算机给回3e,单片机就开始无限发oc,怎么回事
我只是想让0c-3e,0c-3e,这样一直可以循环下去

网友A:
你的receiveData没有复位,它的值一旦变成0x3e就一直是0x3e,所以就一直发0x0c了
最后的if里面加一个receiveData=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eceiveData没有复位,它的值一旦变成0x3e就一直是0x3e,所以就一直发0x0c了
最后的if里面加一个receiv ...

那为什么es=2的时候,发80可以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es=2的时候,发80可以正常呢

在es=2之前 receiveData没有初值,应该是一个未定数,所以能判断if;从es=2之后receiveData的值就一直是0x80,但是你的ex变成了3,而且永远不会变成2,所以跟receiveData的值也没管关系了

网友B:
程序最后es没有复位,运行到最后es=4,程序就回到
else if(es==4)
{
      ...;
}
因此单片机会不断发送oc
可以将程序最后的es=4改为es=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es=2的时候,发80可以正常呢

你可以把es==2改一下,看不会进入重发oc,很可能,要么计算机数据发错了,要么单片机接收错了。
else if(es==2)
{
      receiveData=ox80;
      if(receiveData==0x8)
     {
            RI=0;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