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未来智能PLC

楼主(2016-08-21):
现在单片机用的越来越多,而且性能也越来越强大,性价比也越来越高,要是把所有的器件都装上单片机是不是可以做一套智能PLC,只需将要控制的器件连接就可以自动识别彼此然后无需编程自动完成控制??

网友A:
可以有   约定协议   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   约定协议   就可以设置了

同意关键是硬件和软件都有一个标准统一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