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H桥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H桥驱动电路,原理图如图附件:
要实现的功能是:input_1接低电平实现正转,input_2接低电平实现翻转,2者不接或同时按下电机不转,故先采用了一个2输入异或芯片;
电机驱动电路选用英飞凌的BTN8980芯片,且周围电容基本按官方给的;
接上电源后出现如下问题:
1.按下input_1或input_2接入低电平GND电机能实现正反转,但是BTN8980芯片发烫严重;
2、连续交替按下input_1或input_2,74HC86芯片烧坏,闻到一股焦味,电路失效;
3、接12V的1000uF的电解贴片电容出现过膨胀并损坏;
4、测电机两端电压为4V左右,供电电压12V也下降到4.4V左右;
目前已烧坏4块电路,已泪崩,还未找到原因,因为比较急用,望好心大神给个建议和指导,不胜感激!!!

H桥驱动电路

H桥驱动电路

网友A(2016-08-21):
1、不要续流二极管吗?
2、input_1 input_2直接接的按键?不要去抖吗?
ps:我也是一知半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续流二极管吗?
2、input_1 input_2直接接的按键?不要去抖吗?
ps:我也是一知半解的。 ...

后来在C3、C4、C5、C6两端并联反接了IN5819二极管,还是出现电源电压拉低情况,我一直想是不是电机反向电动势的问题或者是负载超过电源的供电能力问题;
input1和input2直接用触点开关,一触发就连接GND,没考虑去抖,我也不知道抖动这种异或芯片74hc86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就是两个半桥芯片,先把电机取了,直接测输出电压和输入的逻辑控制电压正确不?犯不着一来就用电机冒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两个半桥芯片,先把电机取了,直接测输出电压和输入的逻辑控制电压正确不?犯不着一来就用电机冒险啊。 ...

谢谢哈,我试试,现在7980芯片烧了不少,还挺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我试试,现在7980芯片烧了不少,还挺贵的

建议先用示波器测试是不是因电机开关造成的浪涌芯片无法吸收造成,尽管芯片手册上内部有管子到电源。

网友D:
为什么我网上找的BTN8980的资料跟楼主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E:
按照3楼的方法做吧,有可能是在驱动了正向后,电流还在继续,然而你已经在开始反向驱动了,导致电流过大烧片子,建议在电机附近加点泄放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