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的编译

楼主(2016-08-21):
编译linux内核已经有3次了,每一次编译都需要到网上查找编译步骤,感觉网上的各种资料乱七八糟的,并不是都适合ubuntu12.04的系统,所以做一个记录。

     适应版本:ubuntu12.04

     1.首先下载需要的linux内核源代码,可以到kernel.org去下载自己想要的内核源代码。

     2.下载完成后进行解压,一般内核代码是位于/usr/src目录之下的,所以可以将你的内核源代码解压到这个目录下。

     3.解压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linux内核源代码的目录了。

     4.进入到内核源代码的目录之下,执行命令:

  • make menuconfig

注意:这个命令需要在超级用户权限下执行,否则可能会报出一些莫名奇妙的错误。执行这个命令之后了,就可一看到下面的图片了:

这个界面中的一些选项是用来对编译时的linux内核进行配置的,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配置。

     5.配置完成之后,选择Exit退出并保存配置就可以了。

     6.接下来执行命令:

  • make all -j4

就可以编译内核了,make all就是将内核以及模块一起编译。后面的参数-j4表示,cpu要开启四个线程来编译内核。一般来说,每个cpu可以开启两个线程来编译内核,我的电脑是有两个cpu,所以开启了4个线程。这样编译真心很快的,以前我就一个线程在编译,简直等的都无语了。

     7.编译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内核的安装了,我们将源代码目录下的arch/x86_64/boot/bzImage复制到/boot/下面,因为我下载的源代码版本为linux-2.6.30.3,所以复制的命令为:

  • cp arch/x86_64/boot/bzImage /boot/vmlinuz-2.6.30-3

读者需要根据自己的cpu类型,如是x86架构还是amd,或者是32位或64位,在相应的目录下寻找bzImage。

     8.将源代码目录下的System.map复制到/boot目录下:

  • cp /usr/src/linux-2.6.30.3/System.map System.map-2.6.30-3

     9.将源代码目录下的.config复制到/boot/目录下:
  • cp .config /boot/config-2.6.30-3

     10.安装模块:
  • make modules_install

11.切换到/boot/grub/目录下:

  • cd /boot/grub/

12.更新grub.cfg文件:

  • update-grub2

之后,就可以重启电脑了,在previous version中就可以启动新编译的内核了。

网友A:
可惜美誉看到图片,大神很厉害啊,都玩得转Linux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美誉看到图片,大神很厉害啊,都玩得转Linux内核

正在学习

网友B:
赞一个,资料收集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资料收集不易

感谢支持

网友C:
楼主,我是linux新手。
我使用的ubuntu 12.04版本,在kernel.org下载的是linux-4.4.20内核版本,解压并mv到/usr/sr/linux-4-4/20,可以执行make menuconfig并成功保存为1.config,但执行make all时,报错,截图如下: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是linux新手。
我使用的ubuntu 12.04版本,在kernel.org下载的是linux-4.4.20内核版本,解压并mv到 ...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这两周干的工作就是编译系统,感觉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周干的工作就是编译系统,感觉很强大

多指点  多分享